像真船模讨论区
蒙皮

楼主(2015-01-17):
请教各位大神:
蒙皮是用胶水吗,什么胶水,求链结
或者是钉???

网友A:
我一般用502,用太棒胶也可以,要固定,干的慢。钉在粘贴时候起固定作用,胶干了后可拔掉。

网友A:
502随便找,太棒胶分一代二代三代,区别是防不防水,一代不防三代防水,但一代干得快,粘性大,三代反之。我一般用一代、二代。反正最后还要刷环氧树脂来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