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碳桨怎么安装啊?

楼主(2015-01-17):
小弟的电机这样的形式的  该如何安装三孔碳桨啊?

网友:
这个装不了三孔桨

网友:
√,买电机的时候就要注意的

网友A:
把电机的浆座拆了才能装。。。。。这都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的浆座拆了才能装。。。。。这都不知道啊?

少将,看清楚再发帖!

网友:
看来需要换这个了

网友:
两根扎带直接固定在转子上就是,小鸡没问题,要不你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了  朗宇的电机一般下面就是3个孔的  可以安装这样的桨  这个好像的找到转接的东西

网友B:
我找不到你这个?我的是朗宇电机,桨座是三孔的

网友:
要用三孔桨选电机时要考虑好呀!

网友C:
三孔快拆浆座请PM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孔快拆浆座请PM个链接,谢谢

QQ+2920591537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的浆座拆了才能装。。。。。这都不知道啊?

误人子弟.楼主那电机你给我把桨座拆了装个三孔桨我看看.

网友:
仔细看了下那个带丝的头子是用3个螺丝固定在电机外壳上的!浆是直接套在螺丝上的下面是花纹压在浆上靠摩擦固定浆的!所以不影响安装。

倒是那个压浆的螺丝是多大的!看样子要扩下浆孔它只有m4那么粗

网友E:
这个tiger专业版的转子座,有特定的三孔桨座的,图片上可能是扩孔了

哪个孙子说的可以用扎带的,他避孕用扎带吧。。

网友:
换电机 或者把三孔浆的中心孔扩大到6mm 要不然换浆 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tiger专业版的转子座,有特定的三孔桨座的,图片上可能是扩孔了

哪个孙子说的可以用扎带的,他避孕 ...

请你说话文明点,我说的很清楚:小鸡没问题,我的7寸桨可以,别人的3叶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误人子弟.楼主那电机你给我把桨座拆了装个三孔桨我看看.

就误人子弟,你能怎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你说话文明点,我说的很清楚:小鸡没问题,我的7寸桨可以,别人的3叶桨也可以!

孤陋寡闻,见怪请见谅

网友:
配个浆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不到你这个?我的是朗宇电机,桨座是三孔的

某宝关键字打fcmodel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