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输出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5-01-17):
手头有一个12v12a的开关电源,输出端有两个-,两个+。想问下这两个输出是单独的输出还是可以并联使用?是每一组+—之间都能达到12a?还是这两个并联以后总功率能达到12a?有没有知道的给回答一下啊谢谢。还有这两个能不能串联得到24v?

网友A: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是总功率不超过12A.
一个开关电源,没有串联一说.每个端口都是12V.普通的电源只是简单的把内部12V引出多个端子便于接线.负责点的,会在每个端口之间加上纹波抗扰的电路
负极是共地

网友C:
两个V+是直通的,两个V-是直通的,你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端子。只是多了几个端子,便于你接线。

网友D:
通过端子确定一下PCB内是不是同一输出点,分出,比较容易看出来,多数是同一端分出两个接线端子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还就是同一个线两个端子

网友E:
方便你接线,你以为呢!!

网友F:
同极端子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