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V8000出问题了

楼主(2015-01-17):
我的450,加螺距时2号会正常动,让后就会自己慢慢的回到中立点,可其他两个
舵机
还是在最大行程出,
求大神,求指导啊!!

网友A:
排出舵机的问题果断换陀

网友B:
你把3个舵机换下接口,看是舵机还是陀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