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面的轴承螺丝摔弯了

楼主(2015-01-17):
前天有风情况下飞机,不小心翻空摔下来,导致电机上面的一小戳螺丝摔弯了,螺帽拧不下来,但电机扔了可惜,90块大洋一个啊,但是又没有找到什么工具可以锯掉?哎,,蛋疼

网友:
用砂轮打掉,不过不要让高温聚集,否则磁铁会退磁

网友:
是朗宇的吧

网友:
铝合金的东西用手锯很容易锯的,难度是怎么将那螺母夹紧,再锯前面变形的一小段。

网友:
挫刀  砂轮  手锯伺候,肯定能拿下来的

网友:
找个五金店砂轮一打,ok

网友:
钢锯条伺候啊。

网友:
弯了几个?锯掉比较靠谱,切割也行,就是别长时间。

网友:
买个小钢锯,一会就锯下来了

网友:
钢锯靠谱

网友:
又见着一个垫片发下面的,也是醉了……

网友A:
去买扳牙, 再打出螺纹就是了.

网友:
螺丝丝口校正板手!顺着捋几下丝口就出来了!

网友B:
干嘛把垫片垫下面呢?????

网友:
有一种机器叫角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买扳牙, 再打出螺纹就是了.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嘛把垫片垫下面呢?????

垫片是放桨上面?

网友D:
这个桨座可以直接换的,不用换电机

网友E:
那叫桨座 淘宝可以买到 记得买稍微贵点的
还有 那个垫片是要压着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垫片是放桨上面?
先装浆在装垫片在上防滑螺丝冒!!!

网友F:
没有一一回复了;最后是用拿到我们学校金工实习工厂,夹子夹着用锯子锯掉的;;恩,,对,我垫片确实放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