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FMS P47 EPP F22 天盛F15 说说对这几个飞机的整体感受吧!

楼主(2015-01-17):
昨天爽飞了这三个飞机,有幸把老婆也拉出来帮我拍视频,但!哎!随便看看吧!

先说说FMS的980MM翼展的这个P47吧!飞了几个起落。虽然能降落,起飞也很平稳,但空中操控确实很别扭。不能平飞,总是忽上忽下的。还有种种的别扭。哎!比较后悔。当然大家要说是我操作技术问题我也无话可说。同样问题95元白板P47也存在。

9MM EPP F22  风范模型买的,说实话非常好飞,乱飞就要玩这种板机了,造价低廉,不怕炸机。这么来爽就怎么来。

天盛的F15,是我飞了219元的F15后入手的,这飞机公认的比练习机还好飞,确实,很好飞,甚至飞的想吐,但有时还想想飞上两把休闲休闲。但219元的外观确实不怎么好看,所以入了这个,不知道飞过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这飞机重心完全不对,我装水星64MM涵道,靠后2CM,电池尽量往后塞中心才基本合适,正常装法重心太靠前了,根本起不来。

视频奉上!

?firsttime=0

网友A:
95元白板P47表示飞的特别稳,1/3油门脱控平飞很远。再调调看重心。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应该说F22好飞一些。

网友:
F15好大啊

网友:
三只机都很漂亮!

网友:
板机好飞

网友B:
二战机只有落地有难度,天上飞不好,那是飞机没调整好。调整飞机是有讲究的,有的特技机,试飞10个起落都不见得能调至最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元白板P47表示飞的特别稳,1/3油门脱控平飞很远。再调调看重心。

朋友机头配不多少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战机只有落地有难度,天上飞不好,那是飞机没调整好。调整飞机是有讲究的,有的特技机,试飞10个起落都不 ...

可能是吧!我才飞了7个起落。收的二手的。

楼主:
视觉误差。但比F22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吧!我才飞了7个起落。收的二手的。

建议你找位有经验的模友帮你调整一下飞机,只需这么几次,你以后玩固定翼会觉得这些经验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机头配不多少重量?

2212的电机,1500或2200的电池顶住,不需要专门配重

网友:
飞的很爽

网友C:
呵呵 LZ 让我告诉你吧 这款FMS 980 P47有设计缺陷 是不是感觉推油低头 松油抬头啊 呵呵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将电机下拉角减小1-2度 机头配重50-70g 一切问题解决

同理 你的白板P47也是这个问题 电机右下拉角度不对和重心没有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LZ 让我告诉你吧 这款FMS 980 P47有设计缺陷 是不是感觉推油低头 松油抬头啊 呵呵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将 ...

今天配了三十克在机头稍微好飞一点了。等下午在加配一点看看怎么样,电机下拉暂时不调了。飞后哪儿不对在调试。

网友:
FMS 这款P47电池仓做的不好,2200电池要插到电机座才行,而且还要保证电池在里面不乱晃,我以前是在放入电池后再挤上一块泡沫,否则 飞机天上飞 电池在里面动来动去的,当然乱晃了。。。。

网友(2015-02-22):
哥们,我想问问天盛F15是epo的吗?质量咋样

网友D:
还有能装得下黑旋风70m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能装得下黑旋风70mm吗

可以装70的,是epo的,质量涂装都不错,也很好飞,但平尾做的有点不靠谱,我的现在飞了几十个起落了。摇摇晃晃的,这个需要改一下,原本没副翼,也可以自己添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装70的,是epo的,质量涂装都不错,也很好飞,但平尾做的有点不靠谱,我的现在飞了几十个起落了。摇 ...

耐心解答,有不了解的还得请教你

网友(2015-04-06):
技术不错,配上视频音乐,悠哉悠哉

网友(2015-07-25):
请问楼主,向您请教: 95元白板机,上花牌40C 3S 2200evo电池  会不会太重???(这个电池我有两块,拿在手里感到很重,应该至少有2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