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刷Deviation14.1後通道監控問題

楼主(2015-01-17):
請教一下..我想用白色D10接RX1002到CC3D飛控上..
昨天開始設置遙控..我發現我的白色D10刷好固件後和我的RX1002對上頻了.
然後做搖桿校準,檢查通道監控時,問題來了,只有四個通道有反應.另外6個毫無反應..這是怎麼回事呢?
搖桿輸入倒是毫無問題,全部正常.

楼主:
已搞定...原來要在混控裡進行一些設置.裡面原始設定只有1-4通道有映射到搖桿上,其他開關鍵和滑鈕都沒有映射到..難怪毫無反應.

网友A:
你要在混控设置里面吧其他几个通道的输入通道设置出来、没有输入怎么会有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