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飞起不起来急急急高手来

楼主(2015-01-17):
新买的QQ飞控第一次飞很稳。不小心炸了,飞控外壳坏了一点,看上去里面没问题呀现在就老旋转和侧翻,电调校过,,炸坏了一个电调换了个同牌子的40A其他是20A的。有人说电机也有问题,看上去没问题呀,怎么看电机有没有问题,不会传视频图片。求救

第一个机架炸了

第一个机架炸了

第三个

第三个

其中有个40A的

其中有个40A的

网友:
你这样玩早晚出问题。。换20的吧

网友:
QQ真心不好用啊

楼主:
飞不起来问题在哪

网友:
灵敏度调一下。换新的桨叶。试试看

楼主:
都试过了,不行。马上上视频图片

网友A:
飞控重新校准一遍,油门最高那个,感度调适中,电调插线是1324,飞控模式调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重新校准一遍,油门最高那个,感度调适中,电调插线是1324,飞控模式调好了么?

试了好多遍了。不行。一会我上视频,有可能飞控坏吗?或电机有问题    。其中有个40A的电调校准是做了就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买个好飞控吧

网友B:
旋转可能是感度过高,侧翻可能是你在校准时不是在水平位置。建议你买一个简易水平水柱,五毛钱。
和其他网友的评价差不多,我刚开始也是玩QQ,稍微有一点风或是有一点摇摆,甚至是降落在不平的地面都可能侧翻。
最后还是忍痛买了大疆哪吒。祝爽飞,慢慢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可能是感度过高,侧翻可能是你在校准时不是在水平位置。建议你买一个简易水平水柱,五毛钱。
和其他网 ...

谢谢,现在换玉兔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