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洋工 9xr opentx 学习记录贴

楼主(2015-01-17):
opentx 刷了很久了,但还只会一点点,因此开贴记录学习过程,也请各位大神,各位同学,多多指导
都说opentx 很强大,究竟强大在哪,让我们一点点来挖掘把!!

opentx 发展树

楼主:
现在已经习惯在电脑上进行设置,很方便,可以先模拟,看看效果

油门计时 和 飞行计时
设置界面

模拟界面,没有控一样调试模型设置

楼主:
关油门
拨了开关后,油门通道值就恒定-100 ,不怕误撞摇杆,螺旋桨伤人了

楼主:
油门保持

楼主:
后面慢慢学,慢慢加,希望有大神来指点

网友:
顶,起,期待更多更新。

楼主:
舵机反向

不要在mixes 中设负值,负值会让微调 反向

下图是正常的微调

weight 设为负值时 导致 微调 实际结果 反向了

楼主:
奇怪,刚发的贴怎么修改一下就没了,再发一次

舵机反向

不要在mixes中 将 weight 设为负值,虽然会将舵机反向,但会带来冲突,比如有微调时

设负值后,微调也反过来了,这个发生在真模型上是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刚发的贴怎么修改一下就没了,再发一次

舵机反向

发完的贴,在二次编辑的时候图片会显示,提交前可以检查下。。。。顶帖。持续关注中。

网友A:
怎么刷机,需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机,需要什么?

opentx 支持的控,以及每个控的基本情况

http://www.open-tx.org/radio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机,需要什么?

下载  companion

http://www.open-tx.org/downloads.html

选择windows 还是 ubuntu (linux, 开源的操作系统),这里选择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机,需要什么?

安装 companion 后运行,不同的控用的芯片不同,选择合适的芯片,下载固件

下面是借用别人的图,不记得是谁的了

记得 9xr 的 radio type 选 opentx for 9xr with M128 chip,下图是别人的,过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机,需要什么?

X宝上买个usbasp 6针的,9xr 自带6针接口

usbasp连接电脑和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机,需要什么?

usbasp 要驱动的,卖家会给你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机,需要什么?

9xr是M128的,要确定选哪个,错了就刷不成功,错了要重写熔断位,锁了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