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电池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5-01-17):
我的a6充电器,最后在平衡每个cell电压的时候要用掉不少时间。试问1.电池每个cell的电压都一定要是相等的4.2v吗?如果我的电池基本上充满了,但不想等充电器把每个cell都平衡好,这样飞会不会有什么危害。
2.飞完以后冲到3.85v保存,充电器在接近预设的3.85v时也放低电流来平衡每个cell的电压,这样又要等好久。我的做法是开8a,预设电压4.2v,让它快点充,看着显示基本到3.9v是管充电器。这样电池电压降到3.85v左右,而且每个cell电压会有0.02v左右的偏差,这个时候电压不平衡的电池保存会不会有伤害?

有望高手解答

网友:
电压差不大就没事,压差大影响放电,寿命

网友:
这点压差,几乎没关系!

网友:
这电压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充电器需要很长时间来平衡,说明电芯本身的一致性不佳,这种情况下其实平衡不平衡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看着所有电芯的充电电流都已经降到0.2c左右就可以拔电了

网友:
对啊,好的电池很快就充好了。我是说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