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神控请教。D8 D10都可以刷机,刷完机都是12通道? ...
华科尔神控请教。D8 D10都可以刷机,刷完机都是12通道?刷完机后两者还有区别?

楼主(2015-01-17):
华科尔神控请教。D8 D10都可以刷机,刷完机都是12通道?刷完机后两者还有区别?
看帖子这两个控应该都可以刷那个DXX固件,想了解下刷完固件两者可有区别?

网友A:
来拿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拿分的
拿了分也顺便分享经验哇???

楼主:
自己来顶。等有经验得大大来回答

网友B:
d7e刷完了还是不如d10好

网友C:
理论上是的,都可以支持12通。 Deviationtx及OpenTX官网的开源固件平台对比~~~~换个角度看看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2261简单对比仅供参考。

网友C:
另外可以看下Dxx官网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