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乐天 20A电调!!!

楼主(2015-01-17):
电调的 高  中  低 进角是什么意思!!!

做工不错!

做工不错!

这是真的这么小,比我的E300 15A都小

这是真的这么小,比我的E300 15A都小

网友:
这么温柔还叫暴力,电调一到我就立马全皮剥了,然后把香蕉头和所有线焊掉了

网友:
我擦,楼主太暴力了,直接把她的内衣给撕了。

网友:
撕去你的外衣,你所有性感的器官都呈现在我的面前~做工很不错

网友:
首先要谢谢楼主,我很喜欢看这些...顶一个

网友:
就剪开个热缩管就叫暴力?还以为你打算割开PCB板数数还有多少层还有线路布局呢

网友A:
请问,电调通电后有没有LED亮?

网友:
电调的进角调整是为了配合电机更好的工作,一般出厂默认是中进角,如果某些高KV电机出现抖动可以调整为高进角

网友:
数码之家碰到你了

网友B:
那三颗驱动芯片是啥型号啊,好像比单片机还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三颗驱动芯片是啥型号啊,好像比单片机还小点

ADEE   275  !!!!

网友C:
LZ能否把MOS管型号告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否把MOS管型号告知下?

好小的字,看到眼睛都亮瞎了  才看到tpca2808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小的字,看到眼睛都亮瞎了  才看到tpca2808的!!!

都是这个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小的字,看到眼睛都亮瞎了  才看到tpca2808的!!!

LZ,找不到资料啊,麻烦帮我再次确认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这个型号吗?

你问了别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找不到资料啊,麻烦帮我再次确认下哈

是tpca8087的

网友D(2015-03-16):
TPCA8087很优秀的MOS管,内阻1.5毫欧,电流56A。只是G极电容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CA8087很优秀的MOS管,内阻1.5毫欧,电流56A。只是G极电容偏高。

你榻回答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CA8087很优秀的MOS管,内阻1.5毫欧,电流56A。只是G极电容偏高。

      那个叫导通电阻,不叫内阻,电池那才叫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榻回答什么 ?????

新人攒积分呀。

网友(2015-04-20):
真的是TPCA8087吗? 那就跟帕金30A用的一样,只是少并了3个。

乐天20A看来直接上6S电是没问题的,不暴力飞就可以了,如果把25V的电容换成35V就更安全。

网友E:
ADEE275怎么查不到资料?谁有下载地址请传一份,谢谢!

网友F:
最近在用乐天40A~~~心理那叫一个不爽~~如果说运气不行~我想说~我们这一套8轴一套6轴~ 现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在用乐天40A~~~心理那叫一个不爽~~如果说运气不行~我想说~我们这一套8轴一套6轴~ 现全换了!

什么 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DEE275怎么查不到资料?谁有下载地址请传一份,谢谢!

同求啊,ADEE274  ADEE275 是谁家的啊?

网友:
终于不是18A所用的万年不变的普通SO-8封装 MOSFE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调通电后有没有LED亮?

没有

网友H(2015-06-02):
引用 网友F:
最近在用乐天40A~~~心理那叫一个不爽~~如果说运气不行~我想说~我们这一套8轴一套6轴~ 现全换了!

请问电调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我或许可以帮你解决疑惑

网友:
年前换的乐天40A~因原来四轴升六轴!且挂载我们定制的立体系统,然后首次出门执行任务.就觉得在天上抗风极差.且伴有自动转向问题!
然后免强完成飞行任务后回到飞场认真测试!更让人跌眼镜
1:抗风能力极弱.弱到你完全没安全感.有时感觉三级风都能吹转向
2:不稳定:机器配置6S挂微单.当电压没低于22.8后.向前加速飞行.会发生自转.或严重偏航.电压够时不会发生.后来换了乐天40A解决.
3:5月初一次任务中.听感觉得是电机轴承坏了.听感极其像.但手扭电机无异样!无果后换电机.结果飞了两次后情况依旧.但卡顿感更明显,严重到在天上直接让机子左右抖起来.如果是四轴不知道怎么死了!无耐又换电调.直接解决./........这质量
4:同样是5月初的任务.山上.大八轴.挂两台微单的重量.5字头电机.15桨.拉力没问题!因为此次任务的机器属于我们特别定制的.时间很赶.只能说动力方面我们没有特别认针测试.可飞.负载正常!在安全的飞场风力正常情况下测试完就出发了.结果在山上.所有弱点暴露出来了.
这台8轴第一次飞就不稳了.但任务不可能就此打住.又起了第二次.免强.第三次在天上所有动作就已经很不安了.在我强烈要求下回航降落.结果在降落过程中就翻了.

总之我是怕完这乐天了!没一次是顺利的!然后果断换会以前的好盈飞腾40A+BLHeli~然后乐天40A丢在一边足足有18只~我都不知道留来干嘛!
当初觉得乐天40A又轻~响应也不错(地面测试确实感觉响应快)

用好盈飞腾40A+BLHeli的机器我们在桂林的一次任务中在一次展会前.热气球都被吹得不到4米就贴地了.我们的机器都还能斜着机动定位.
我不知道该不该怪乐天40A~但电压低后不稳定及也会卡顿这两件事我实在忍受不了.稳定是多轴的命根啊!

事后我也查了很多乐天40A的信息也没有我遇到的.我就纳闷了!我真有这么霉?
又插了一只乐天40A和以前的飞腾40A及铂金30A对比.里面MOS管看样子没问题.只是感觉简化了运算心片周边元件.整体元件相对少了很多!
说在多怀疑的话都没用~总之~一分钱一分货.乐天40和飞腾40的价钱就摆在那~一个80左右一个140左右~看来还是有区别的!

希望我是个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电调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我或许可以帮你解决疑惑

年前换的乐天40A~因原来四轴升六轴!且挂载我们定制的立体系统,然后首次出门执行任务.就觉得在天上抗风极差.且伴有自动转向问题!
然后免强完成飞行任务后回到飞场认真测试!更让人跌眼镜
1:抗风能力极弱.弱到你完全没安全感.有时感觉三级风都能吹转向
2:不稳定:机器配置6S挂微单.当电压没低于22.8后.向前加速飞行.会发生自转.或严重偏航.电压够时不会发生.后来换了乐天40A解决.
3:5月初一次任务中.听感觉得是电机轴承坏了.听感极其像.但手扭电机无异样!无果后换电机.结果飞了两次后情况依旧.但卡顿感更明显,严重到在天上直接让机子左右抖起来.如果是四轴不知道怎么死了!无耐又换电调.直接解决./........这质量
4:同样是5月初的任务.山上.大八轴.挂两台微单的重量.5字头电机.15桨.拉力没问题!因为此次任务的机器属于我们特别定制的.时间很赶.只能说动力方面我们没有特别认针测试.可飞.负载正常!在安全的飞场风力正常情况下测试完就出发了.结果在山上.所有弱点暴露出来了.
这台8轴第一次飞就不稳了.但任务不可能就此打住.又起了第二次.免强.第三次在天上所有动作就已经很不安了.在我强烈要求下回航降落.结果在降落过程中就翻了.

总之我是怕完这乐天了!没一次是顺利的!然后果断换会以前的好盈飞腾40A+BLHeli~然后乐天40A丢在一边足足有18只~我都不知道留来干嘛!
当初觉得乐天40A又轻~响应也不错(地面测试确实感觉响应快)

用好盈飞腾40A+BLHeli的机器我们在桂林的一次任务中在一次展会前.热气球都被吹得不到4米就贴地了.我们的机器都还能斜着机动定位.
我不知道该不该怪乐天40A~但电压低后不稳定及也会卡顿这两件事我实在忍受不了.稳定是多轴的命根啊!

事后我也查了很多乐天40A的信息也没有我遇到的.我就纳闷了!我真有这么霉?
又插了一只乐天40A和以前的飞腾40A及铂金30A对比.里面MOS管看样子没问题.只是感觉简化了运算心片周边元件.整体元件相对少了很多!
说在多怀疑的话都没用~总之~一分钱一分货.乐天40和飞腾40的价钱就摆在那~一个80左右一个140左右~看来还是有区别的!

希望我是个例!

网友I(2015-07-13):
哪位大神!有电调的原理图。如果有请发我一份。1034622240@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哪位大神!有电调的原理图。如果有请发我一份。   谢谢!

谁都不识?

网友J:
楼主正面的那三个管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正面的那三个管子是什么型号

你自己查看我在楼上发表的,我最近不玩航模了,所以 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年前换的乐天40A~因原来四轴升六轴!且挂载我们定制的立体系统,然后首次出门执行任务.就觉得在天上抗风 ...

兄弟。乐天40A出不出,我收几个拿来飞固定翼3D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求啊,ADEE274  ADEE275 是谁家的啊?

MPS 的  MP1907. MOSFET DRIVER

网友(2015-09-17):
引用 网友K:
兄弟。乐天40A出不出,我收几个拿来飞固定翼3D

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