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为什么蘑菇天线不能弯折而用90度转接头可以?

楼主(2015-01-17):
据说蘑菇发射天线弯折太大影响发射效率,为什么用90度转接头就可以?还有,接收天线是不是也不能弯折?

网友A:
是过度弯折会损坏馈线吧……

网友B:
弯折容易损坏天线,我的发射端就有点松了。接转接头据说影响效率,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C:
普通的蘑菇头线弯不了。。。
fatshark的可以弯,想怎么弯就怎么弯完全没影响。
接头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