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S RLINK433 飞行途中丢失OSD参数,高度速度参数乱了

楼主(2015-01-17):
今天  周末 和两个哥哥  去飞场爽飞,结果飞行途中,突然OSD的  地速,高度  离家距离 全部丢失,  然后 离家距离重1000多 800高,丢失为 离家60000 高度200, 然后切返航,结果OSD又跳为 高度-200, 离家距离正常, 想请教下,是否是 图传受到干扰,还是 GPS 受到干扰, 当时  是我单独飞行,  但是 后面一次是  3个胖子同时飞行,
还好返航没受影响 ,后来  手动控制 飞回来

自我判断可能是GPS受到干扰,  飞厂  无基站 无干扰源。 请教

网友:
飞控质量问题

网友:
我在地面出现过OSD界面全部没有了 断电重插下有好了 高空没 出现过

网友:
看你写的已经看累了

网友A:
我在天上也遇到过这种情况,osd时有时无,然后飞机就炸鸡了,好在在刚刚起飞的,时候是这样,找回了尸体,我用的u3,怀疑是降压原件不稳,之前用3s的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就是用4s加降压有过,出了这个事件后手被桨打开花了就没飞过,问题也没排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天上也遇到过这种情况,osd时有时无,然后飞机就炸鸡了,好在在刚刚起飞的,时候是这样,找回了尸体, ...

我的问题 已经找到了  并且解决了,  原因就是  穿积雨云,造成GPS  内部电路短接,  导致参数乱跳,现在已经 全部吹干,外漏焊点704,加热缩,然后 两头封704 ,实测夜间拉锯10  和 7  完全解决。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