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穿越折叠机架DIY】

楼主(2015-01-17):
图纸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2701&mobile=1
穿越技术太难练,只能折腾机机了。

网友:
这么轻?
吓到了。。。

网友:
没必要那么长吧

网友:
楼主的又一骚货即将诞生!

楼主:
旧的拆了用设备。

网友:
马达就俩眼固定吗?楼主多弄几套呗。

网友:
机臂一粒螺丝够吗

网友:
这个是覆铜板吧 我的四轴中心板也是用覆铜板做的

网友:
折叠起来电机靠那么近没事吗

网友:
感觉没必要折叠,都这么小了,木质的可以做到80G的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方便

网友:
还可以把方管末端锯掉一点点

网友:
很美的走线

楼主:
电机电调装起来。

网友A:
楼主铝方管如何打孔?用台钻吗?

网友:
这折叠 真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铝方管如何打孔?用台钻吗?

电磨也可以,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