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降压版能用在A6上吗

楼主(2015-01-17):
TB上看中一款降压版,想把笔记本的电源降压到13V用在A6上,他的最大输出电流有5A
  不知行不行?

网友A:
应该可以  但是不能大电流充电   电流大了不是这个烧了就是电源烧了

网友:
电流才5A不够哦 还不如弄个台式机电源改装下呢。 我改了个,挂某宝二手呢。

网友:
电源13V可以直接接A6  不用降压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但是不能大电流充电   电流大了不是这个烧了就是电源烧了

电源应该不会烧  一般都有过载保护的

网友:
a6上14v都可以,没事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
这个会很烫的

网友:
才5A,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