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卫星问题

楼主(2015-01-17):
目前是kbar加一个山寨卫星,想再增添一个怎么设置?

网友A:
rx1 rx2都插上就行了 用还是跟原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1 rx2都插上就行了 用还是跟原来一样

需要重新对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重新对频吗

要吧

不确定 ,因为我每次在此之前就决定用一颗还是用两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