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的配置?

楼主(2015-01-17):
下午,四级风力,去江边航拍,使用的是澄星CX20,遥控器没电,百米高空的CX20失控后没再回来,随着风向吹向了50米外的小区上空,在下降的过程中直接撞击墙面,粉身碎骨。

入手了S500的机架,不知道购买什么样的电机?电调合适?

求推荐。

挂载华科尔2D云台及鹰眼相机。

网友A:
最低2216,爽点3108 ,很爽3508

网友:
2212银燕980kv的电机就够用,电调20A的就好,这样便宜,估计300就够了

网友B:
遥控没电???楼主V5 低端点用F4006 如果还想折腾不要买太贵的 楼主起飞前要认真检查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2178&extra=
我的配置!飞得很稳很舒服!不过电池再大点就行!

网友:
沙发说的很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低2216,爽点3108 ,很爽3508

2楼建议很对
我的配置
S500机架换T型脚架
朗宇3108 kv720+1147桨
铂金30A
3S/5200电
两轴狗台+狗
APM2.8+MINIOSD+数传
全重2000g

3108官方建议480g/轴,搭配还不错,主要是震动比较小

网友:
2216带云台吃力点,3108好

网友:
二楼回覆 +1 ,标准答案

网友:
搜我的帖子,3508s kv700的电机,100油门自稳起飞,简直是弹射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没电???楼主V5 低端点用F4006 如果还想折腾不要买太贵的 楼主起飞前要认真检查啊

是买的电池太差了,很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