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与遥控。急急急机????

楼主(2015-01-17):
遥控2.4g
图传
2.4g在地面测试开控。打开图传。没干扰现象。似不似可以装飞机了。高空会干扰吗。为啥都是2,4g 有的控干扰有的不干扰

网友A:
我也着急啊!

网友B:
到时候再空中干扰就死翘翘了

网友C:
同频率一般远距离信号弱时被干扰,就是说如果不被干扰可飞1000米的话,干扰后,中度危险500米,距离500米以上是高危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同频呢?尽管控可以跳频,终归是同频啊。

网友E:
果断换图传,失控就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