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WG硅胶线配多大的香蕉头

楼主(2015-01-18):
准备入个250玩穿越,问一下 12AWG硅胶线配多大的香蕉头和热缩管?

网友A:
250用16的都富裕,12太沉了

网友B:
您这是大功率电器上用的吧,穿越一般2MM香蕉头就可以了,2.5-3MM热缩管。18-20硅胶线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用16的都富裕,12太沉了

机架里面带的就是14的硅胶线,记错了,不是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是大功率电器上用的吧,穿越一般2MM香蕉头就可以了,2.5-3MM热缩管。18-20硅胶线都行。

记错了,机架里面带的是14的线,有个2mm的香蕉头,太细了。。。

网友B:
人家是尽量偷轻,你可净往大了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尽量偷轻,你可净往大了整

恩,多谢指点,机架里面带的是14的线,我记错了不是12的

网友:
小机架劲量避免使用香蕉头,直接焊接

网友:
不用香蕉头 直接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