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还在用F4006吗?

楼主(2015-01-18):
F4006电机到底单轴推荐的重量是多少啊?

楼主:
各自报一下起飞重量和时间吧!

网友A:
你可以找下泡泡大师的帖子,有图有视频单个拉力1900多g。

网友:
泡泡大师的测试,f4006实际是3506级别。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highlight=f4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下泡泡大师的帖子,有图有视频单个拉力2000多g。

我觉得2000g夸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2000g夸张了吧!

?x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觉得2000g夸张了吧!

刚才去看了,帖子好像删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去看了,帖子好像删掉了……

视频给你找出来了,4006单臂不要超过800。妥妥的。

楼主:
谢了,刚才去看了,确实很不错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F450机架 F4006 950kv的
配10447桨、起飞重量2000g没问题 3S

网友B:
不知道KV到底对不对 我的现在F4006 KV950 全重1600克 带鹰眼和云台 5200的3S电池 用1047浆 力效7.45 用1147浆 力效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KV到底对不对 我的现在F4006 KV950 全重1600克 带鹰眼和云台 5200的3S电池 用1047浆 力效7.45 用1147 ...

应该是kv950的,我kv680用3s,1147明显不给力,我现在用4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kv950的,我kv680用3s,1147明显不给力,我现在用4s的

理论上来说是1047浆力效高啊 问题是1147浆电流只有16A 1047有将近20A电流 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说是1047浆力效高啊 问题是1147浆电流只有16A 1047有将近20A电流 郁闷了

我认为,你的鸡鸡1.6kg不算重,在相同的重量下电机功率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大桨的效率要比小桨的高……你的轴重400克,对于这个电机功率来说其实挺轻的了,那如果再上12寸的会怎么样?有点期待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KV到底对不对 我的现在F4006 KV950 全重1600克 带鹰眼和云台 5200的3S电池 用1047浆 力效7.45 用1147 ...

以上配置能飞多少分钟

楼主:
有人知道,5130这个电机怎么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上配置能飞多少分钟

我的用5200电池 最多12分钟 我一般十分钟降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5200电池 最多12分钟 我一般十分钟降落

这电机效率不行啊,我用朗宇V2216,900KV的,其他配置一样,极限15分钟,一般飞13分钟,你应该配650KV的,上4S电池,我看了测试视频,可以上12寸螺旋桨,拉力近2KG,效率应该高很多,4S应该轻松突破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你的鸡鸡1.6kg不算重,在相同的重量下电机功率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大桨的效率要比小桨的 ...

升级了QX4006 KV950后 换1155碳浆 力效比较低 用1047浆的话 力效达到了8。5了 总电流只有15A 好像浆小一点反而力效高 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效率不行啊,我用朗宇V2216,900KV的,其他配置一样,极限15分钟,一般飞13分钟,你应该配650KV的 ...

估计4S的话浆要小点吧 估计重量会到1700了 准备先把云台控制板换32位的BGC板子 这样 全部设备都能支持3到4S了 到时候再试试看 一开始机架450的 上12寸浆有点坑 现在把机架换到500了 等等看升级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4S的话浆要小点吧 估计重量会到1700了 准备先把云台控制板换32位的BGC板子 这样 全部设备都能支持3到 ...

4S可以上12寸的,单电机最大拉力接近2KG,这么便宜的电机有这个力的确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