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讨论贴——排震,消除双桨,消除点头,恢复锁尾

楼主(2015-01-18):
此帖主要是讨论一些基础调机经验,希望可以帮助单飞的新手尽快熟悉调机,爽飞爽炸,下面结合977的情况来举例说明。

~~~~分割线~~~~

有爽飞就有爽炸,炸机的损失有大有小。

一种是捡起来继续飞,还有一种是更换损坏零件后继续飞。

但是很多人在经历多次炸机而且更换相应零件后发现机机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顺手了。

这是因为1:有些地方坏的明显,换之。
2:有些地方不那么明显,但是肉眼没发现继续飞。

解决这个问题个人感觉应该从震动入手,异乎寻常的震动说明机机的健康状态有很大问题。

首先说一下尾巴的震动,这个简单一些
1:观察尾桨是否变形
2:尾电机轴是否炸弯
3:电机座是否松动有开裂
4:垂尾是否破损或者存在共振点。
判断这些问题只需取下大齿,拿稳机机后轻推一点油门,然后打方向舵,或者手拿机机慢慢转动,让尾电机尝试各种转速,感觉震动是否正常,这些很容易排除。

~~~~~~下面来说一下主旋翼的震动~~~~~~

主旋翼的震动主要是由于
1:大桨不平衡(小机的桨炸多了会有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视情况贴胶带,简单平衡一下即可)
2:大桨出现双桨(这个是重点)

下面主要谈谈双桨
双桨的震动比较严重,但是机机太小肉眼不易察觉双桨,先说一下主要症状:
1:操作时悬停发飘
2:打舵或停止打舵时机机点头
3:高度比较固定的航线时机机点头(有次高速航线突然出现严重点头,接收机直接重启了,捡起来时才恢复)
4:3D时正负螺距过渡时机机点头(特别是钟摆时根本定不住)
5:尾电机升级720了,尾桨也是口碑不错的副厂尾桨,锁尾还是莫名的差劲,甚至不如原厂716电机加白色小尾桨(开箱时的状态很好,炸多了锁尾就不好了)
6:甚至震动导致的三轴直接重启
我的977用的是6050十字盘的内盘,上面的情况我全部遇见过,后来开始仔细检查,拿在手上明显感觉震动比较大,于是开始排震,换上全新桨,换上主轴,横轴,中联,桨夹,8字扣,各种换,依旧没有任何改善!最后,换了一个十字盘内盘,搞定!问题竟然是内盘球头被炸的高度不一致导致的,而这个问题是最最最最不容易被发现的,换到另外一对较短的球头上也排除了震动。我一直以为塑料件比金属件好就好在弹性形变方面,结果有点忽略炸机所带来的微小暗伤,所以金属件,就更需要注意了,当然静态或者高手除外,如果有泄力措施的话也可以考虑)

下面说一下造成双桨的原因
1:主轴弯
2:横轴弯
3:中联同心度差(有次买2元的6050中联给977备用,中联同心度那叫一个差劲,,很少发现有哪个牌子的小机中联会有此问题,鄙视一下下,另外,合格的中联一般很少炸出问题的)
4:十字盘内盘球头高度不一致
5:8字扣和桨夹(买了8根6050的8字扣,其中一根的孔很松,估计是次品,扔掉,8字扣跟桨夹一般不容易出问题,略过吧)

~~~~~~分割线~~~~~~

个人认为航模可以玩的认真严谨,而且乐在其中。
如何判断小机是否存在不易察觉的双桨
首先把大桨螺丝拧的稍微紧一些然后与横轴保持垂直,如图所示

上电开控切熄火推油门,从侧面观察大桨是否构成一条线
取下电机齿,用手波动大齿,让大桨转起来,此时从这个角度观察大桨尖是否有重影

然后再从这个角度观察是否有重影

发现有重影就继续排查,相信机机的状态会逐步改善,尤其是最后一步的排查,顿时感觉丝般顺滑。但是目前使用铜齿的模友居多,取下铜齿不像尼龙齿那样轻松,在此推荐一下尼龙齿的几个好处
1:安装和取下非常方便
2:运行安静,震动小
3:原厂铜齿的精度一般,而且不是那么耐磨。下图是977刚到手飞了二三十电后的情况,估计跟灰尘也有很大关系,大齿里面全是铜屑,铜齿已经中度磨损了。

而下图的尼龙齿飞了很久还是看不出磨损(当时买了5个,没想到这么耐磨,买多啦!TB搜1.5mm轴径 0.5M 8T 尼龙就可以了,1元一个)

4:就算带动力猛炸最多也是轻微扫齿大齿,而且只扫一个牙而已,如下图

下图是6050的十字盘,密封轴承,比977的轴承阻力大很多,当然防灰方面不错,鱼眼虚位很大,大桨一转,舵机连杆跟着晃悠。而且球头比977大一些,多的不说了,建议还是保持原厂吧。

下图中的尼龙换,对主轴的保护还是很不错了,建议对尼龙环的下端做个倒角处理,不然容易磨到下面那颗轴承的外环,还有尼龙环内圈也可以做一下倒角处理,不然移动起来就太费力了,影响及时的卸力,我这个基本需要一公斤左右的力可以移动它,大家跟着感觉自己掌握松紧度吧,合适的尼龙环基本可以让十字盘时刻保持健康状态。之前原厂的螺丝固定环的那根主轴已经炸弯,而且肉眼很难看出。

楼主:
上面的绿字搞错了,现在手边只有手机,晚上改正。1:我以前给977尝试过9T铜齿,动力有提升,但是转速上去的同时也有很多缺点,最后还是感觉尼龙齿最合适。
2:加长舵臂很多人都尝试过,我的加长了大概2mm,动力提升特别明显,但是改造过程中尽量保持长度一致,钻的孔大小把握好,特别是不要小了,这样会导致舵机速度跟不上,飞行时点头,甚至轻微憋舵导致接收机重启。
3:香蕉头感觉没有必要,我以前的帖子尝试过香蕉头,现在感觉还是原厂吧,因为买了几节电池懒得改了,而且有次正负极搞错,一块电池残了,电调主板没事。
4:锁尾有必要加强,这里不详细说了,一般就是720电机,但是不要瓢虫桨,高速后退航线容易金鱼尾,用比较热门的副厂桨就可以了,一般都是1mm轴径,原厂716电机都是0.8mm轴径的,新手注意,老鸟请无视。
最后再说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有次发现十字盘导轨炸的有些歪,导致打舵时动作变形。

楼主:
首先只给小机上电并保持如下图姿态

然后从侧面观看,大桨夹角是否零度,977上电时舵机默认中立位

打开控,切熄火,然后切3D,油门50时也应该跟上图中的姿态一样。
然后把油门打最高并观察大桨夹角

然后打到最低,并观察跟最高油门时大桨夹角是否接近

对于没有六通调机基础的新人来说,搜450调机贴会学到很多基础。

网友:
写得真好!对于新手来说真是福音。不过楼主请将绿色的字体换下其他颜色好吗?看起来比较吃力,要点着拉才可以。

网友A:
现在我的两个主浆都没有水平, 都往下垂一点, 不时绝对的水平线了
调哪里呢? 浆夹里面是有小锣丝, 好象拧紧和松的话浆夹会上下动一点, 但不管如何调
两个主浆都没有水平,
如何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的两个主浆都没有水平, 都往下垂一点, 不时绝对的水平线了
调哪里呢? 浆夹里面是有小锣丝, 好象拧紧 ...

这个需要切熄火,然后推油门,让两边的大桨处于直线。
调机到位的话应该是3D模式的正负螺距相同,油门50时集体螺距为零。
另外977不开控,只需给机上电,此时三个舵机就全部是中立位了,集体螺距是零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切熄火,然后推油门,让两边的大桨处于直线。
调机到位的话应该是3D模式的正负螺距相同,油门50 ...

请问具体的调机到位是调那些呢? 陀机的连杆吗? 现在都看到螺纹,都旋进去了
三轴很难调吧? 不想911, 一杆负责一样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的调机到位是调那些呢? 陀机的连杆吗? 现在都看到螺纹,都旋进去了
三轴很难调吧? 不想911, 一杆 ...

你的图里面状态还是不错的,你把两只桨都拨向尾巴,都与尾管平行,此时两只桨夹角是零的话就正常了。当然你的图中两只桨是因为虚位而下垂一点点的。

网友:
楼主辛苦!建议新手朋友飞的别太急、修的惬意一些,会更舒服。急急的飞10几个电、修起来顺风都觉得慢,痛苦!

网友A:
Ebay 上定了四个一模一样的塑料轮, 原来的铜齿如何拆? 用钳子暴力拨掉?
上塑料赤要502加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图里面状态还是不错的,你把两只桨都拨向尾巴,都与尾管平行,此时两只桨夹角是零的话就正常了。当然 ...

昨天把浆夹的里面螺丝搞松了, 今天飞到一半一个浆加夹一起飞出来了
哈哈
其实两端浆夹内的螺丝同时拧死就对了, 单拧一个是不对的, 炸烂了就看懂了, 哎
又要定配件了

网友:
实实在在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好贴,对新手很有参考价值,这些都是长期玩机积累下来的经验之谈啊,必顶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ay 上定了四个一模一样的塑料轮, 原来的铜齿如何拆? 用钳子暴力拨掉?
上塑料赤要502加固吗?

我试过拿钳子(垫着棉布)捏住齿轮,手拿转子,然后旋转,结果电机轴拔出来了铜齿压根没动,后来轻轻敲回去了。
我是用一个带缺口的后铁皮抵住铜齿,电机轴在铁皮的缺口处,用钉子抵住电机轴敲出来的。
尼龙尺不需要502,用手稍微用力可以按进去,取下来随便找个一字螺丝刀什么的,反正你也买了,到手你会发现松紧正好,声音没那么尖锐了。
对了,尼龙齿与大齿距离稍微远一些,需要稍微调整一下电机位置,把其中一个螺丝固定孔扩一下。
上面的图片里面应该能发现这个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把浆夹的里面螺丝搞松了, 今天飞到一半一个浆加夹一起飞出来了
哈哈
其实两端浆夹内的螺丝同时拧死 ...

横轴螺丝松动的话一般是能感觉到的,最明显的状况就是点头,其实比螺丝脱落更头疼的是螺丝滑牙,小机上不常见,450上此情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