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小问题 出现bad compass health

楼主(2015-01-18):
新买的2.8    刚刷入固件  没有插入gps 没有校准  发现这个情况不太敢动了,请问这个 bad是指的内部罗盘还是外部罗盘?   校准后会消除嘛?   我怕内部罗盘坏了  实际我转动apm  地面站还是有跟着移动

网友A:
使用哪个罗盘由你跳线决定,不论是内外,当你转动飞控板时地面站的罗盘方向都会转,先进行各项校准吧,不会坏,刚开始都这样。

网友B:
现在貌似没什么人用内部罗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貌似没什么人用内部罗盘了吧

是的,容易干扰    gps我打算过段时间买的

网友C:
用外部罗盘   出现这个提示 可能是你的罗盘没校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外部罗盘   出现这个提示 可能是你的罗盘没校准    。

这个是没有插gps 也就是内部罗盘   我试试校准   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已经校准。。。依然出现此问题。。。

网友D:
2.8根本没有内部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根本没有内部罗盘。。

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哪个罗盘由你跳线决定,不论是内外,当你转动飞控板时地面站的罗盘方向都会转,先进行各项校准吧,不会 ...

跳线是在的,校准后依旧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跳线是在的,校准后依旧如此

你要是使用外罗盘,就要把标有MAG的那个跳线冒拔掉,然后接上外罗盘。如果使用内罗盘,就不用拔下这个跳线冒。你说的“跳线是在的”不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使用外罗盘,就要把标有MAG的那个跳线冒拔掉,然后接上外罗盘。如果使用内罗盘,就不用拔下这个跳 ...

就是没有拔  跳线插在上面的
刚才校准了,可是依旧还是这样显示   校准过程中发现   识别出的不是一个球  而是一个又一个相互垂直的环      非常奇怪  您做校准时出来的是一个球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拔  跳线插在上面的
刚才校准了,可是依旧还是这样显示   校准过程中发现   识别出的不是一 ...

跳线插的位置对吗?是在标有MAG的位置吗?如果位置对,那你用的就是内罗盘,如果位置不对,你还没有接GPS,那就等于没有接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插的位置对吗?是在标有MAG的位置吗?如果位置对,那你用的就是内罗盘,如果位置不对,你还没有接GPS ...

位置对的。这个时候调用内罗盘啊  我有点怀疑内罗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插的位置对吗?是在标有MAG的位置吗?如果位置对,那你用的就是内罗盘,如果位置不对,你还没有接GPS ...

我回去,拍个图片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