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 Kim240 V2 折合机架 (多图)

楼主(2015-01-18):
发几张装机图供各位指教一下

先来一张整体图, 飞控的 USB 口都是向侧面, 方便调试
VVVVVVVVVVVVVV

图为整体折合后, 左面的空间留待加装 OSD 或未来之 GPS 组件
VVVVVVVVVVVVVV

再来正面图, 下边镜头是 FPV , 上面镜头为 航拍, 必要时取下可减重
VVVVVVVVVVVVVV

折合后之正面, 整合度很高, 有需要再节省空间, 可以再把图传天线拆下
VVVVVVVVVVVVVV

侧视图, 接收天线暂时向上, 若被图传干扰, 可把它放在下面
图传发射机倒吊在顶板之下, 当打开顶板维修时, 只需拆下两个插头便可整件顶板取下
若试飞后发现飞控受图传发射机干扰, 小弟会在飞控顶上加一片锡纸屏闭 -
......... 锡纸要接地 (负极),若不, 加了会比不加还要差 !!! ... 不接地的锡纸会变成增大干扰的介体 !
VVVVVVVVVVVVVV

折起后之顶视图, 图传天线及航拍相机已拆下
VVVVVVVVVV

在后边留下空间以便必要时加装固定机臂之锣丝
VVVVVVVVVVVVVV

前面亦留下空间以便必要时加装固定机臂之锣丝
机臂之活动锣丝, 为求美观, 小弟是从上插下的 (锣母在下方), 若想装机比较容易, 锣丝由下插上 (锣母在上方), 会比较好装
VVVVVVVVVVVVVV

机臂接合位之锣丝加了垫圈, 以减少转动时之磨擦力, 机臂接合之出线位要在 "内方", 这样会令线不会遮挡锁紧机臂之锣丝洞
VVVVVVVVVVVVVV

机臂接合位之丝母端亦加了垫圈, 不知小弟是否多此一举, 5045 桨都要做平衡
VVVVVVVVVVVVVV

小弟习惯, 所有机体都用魔术贴装电池, 再加魔术扎带, 比小机体亦不例外
VVVVVVVVVVVVVV

3D Printer 打印出来的板子是另加上的, 因为在机仓后端位置已放了接收机, 电池必须放上面,
此加长板可以加长空间, 以便放 3S 1800mA 2200mA 的电池, 若只装 2S (7.4V) 电池, 或用 3S 1300mA 电池, 可以很方便地把此加长板拆下以减少重量
VVVVVVVVVVVVVV

图存天线用一根短的延长线引出, 方便外置发射天线
VVVVVVVVVVVVVV

最后来个电机特写, 使用 银燕 (EMax) MT-1806 2280KV 电机
VVVVVVVVVVVVVV

小弟收到此机架时, 一看之下, 它不只是一件玩具 (其实 RC唔应该叫佢系玩具), 而是一件好的艺术品, 造工非常的美
设计这个机架, 真是花了好多心思, 设计者应该花了不少精力在这个机架上
整体来讲, 这个是一个设计很好的机架 .... 但仍有改善空间, 希望可以再出第三代第四代 ..... 小弟切会支持 !

网友A:
相当紧凑了,请附航拍效果,造价之高效果不能接受,那真的是叫复杂的玩具了,还有整机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紧凑了,请附航拍效果,造价之高效果不能接受,那真的是叫复杂的玩具了,还有整机重量多少?

未包括 800# 及電池,剛好 400g 不多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包括 800# 及電池,剛好 400g 不多不少

也相当轻了,楼主啥时候付个刚拍图啊,欣赏一下这种机子效果

网友:
不知这力臂是用多厚的碳板???

网友B:
全玻纤的架子,为了减重机臂都快成骷髅了。。。这强度真不敢拿来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包括 800# 及電池,剛好 400g 不多不少

这么轻啊,太好了,我的QR X350都1200多重了哈

网友:
LZ很用心 装配的很整洁漂亮

网友:
装配的不错,还能折叠,不错

网友:
不知是否结实

网友C:
飞控 你连3M双面胶 都不上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玻纤的架子,为了减重机臂都快成骷髅了。。。这强度真不敢拿来穿啊

这机架相当牢的

网友D:
这机臂固定只靠1粒螺丝固定,感觉强度不够,还有就是这玻纤切的工艺,不知是不是板不同,跟我的玻纤机架边处理很大区别,我的边看着很舒服,有点黑色的,你这机架切出的边是偏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臂固定只靠1粒螺丝固定,感觉强度不够,还有就是这玻纤切的工艺,不知是不是板不同,跟我的玻纤机架边 ...

折叠与强度不可兼得,这个架子是全玻纤的,你那个可能是玻碳的,这个机臂镂空成这样,不用3米高自由落体肯定要断。

网友:
楼主装的很仔细,我也担心你的干扰可能,后面那块板可有可无的,电池一部分悬空就是了,不过你可能是讲究人就不要理会这个建议穿越FPV不会飞太远,天线怎么装都不会超出接收范围,除非线头搭在碳板上。我的机架跟你一样,装的随便,桨是拿来什么样就什么样装上,你还平衡一下,太讲究啦,我550直机尾桨只要不抖都不管它的。另外脚架拿掉换成大多轴那种硬度海绵减震圈更好。

网友E:
楼主这样装图传天线 整个机架都共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 你连3M双面胶 都不上吖.....

有上的, 雙面膠比較薄, 可能是給扎帶壓著看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装图传天线 整个机架都共地了

前輩很細心啊 ! ...... 對, 圖存天線這樣裝, 理應是會共地的 ...... 但這個機架是玻纤的, 整件板子都絕緣, 所以沒問題
其實, 共地不是沒有好處的, 可令到整個機架抗干擾能力增強 ......
但很可惜的是, 銀燕電機的外殼和電源輸入線, 不是全分離絕緣的 ..... 若機架是全碳機架, 而機架又接了地, 連起來可能會損壞電調

网友:
拍的很漂亮啊!

网友F:
CC3D的壳子完全可以去掉的,图传、摄像头、808、接收机,那一样不比他贵?况且飞控还在最中间位置,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3D的壳子完全可以去掉的,图传、摄像头、808、接收机,那一样不比他贵?况且飞控还在最中间位置,个人意 ...

感謝閣下意見 ......

四個支柱包括鑼釘加起來價值高於外盒子, 四個支柱包括鑼釘重量高於外盒子
若不要的外盒子, 又要加入加起來的四個支柱, 加支柱又要加鑼釘 (夾層板內空間不多, 不可容納多一根鑼釘頭了)

而且當以後可能要加上鍚紙隔離的話, 可以貼在盒子內, 比較方便
加了盒子可盡量 防止異物進入, 短路飛控 ..........
若真的有異物影響那 "數十元" 的飛控時, 損失可能是比它貴的 "圖傳 + 攝像頭 + 808 + 接收機" 再加機架 .....

网友G:
请问,图穿的短延长线和固定图传头的薄螺母哪里能配?是M6的规格吗?麻烦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图穿的短延长线和固定图传头的薄螺母哪里能配?是M6的规格吗?麻烦告知,谢谢!

短的圖存線是自己做的 (自己沒有工具, 找有工具的老闆訂做) ..... 一般 SMA 座已配有鏍母 .... 若真的沒有的話, 是可以用 M6 鏍母的, 但最好加一個墊圈及彈墊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的圖存線是自己做的 (自己沒有工具, 找有工具的老闆訂做) ..... 一般 SMA 座已配有鏍母 .... 若真的沒 ...

了解,谢谢!

网友:
楼主很强大 ,靓马280的机架不知个安装过 能不能整个航拍机?

网友H:
楼主,808不是有AV输出的吗,为什么大家都用两个摄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808不是有AV输出的吗,为什么大家都用两个摄象头?

當不需要航拍時, 可以取下 808, 以減輕重量, 及減少 "炸雞" 損失

穿越機一般都會在低空多阻擋的地方飛行, 稍一不留神, 便會 "炸雞"

有前輩說, 用航拍鏡頭(數碼)的輸出作高速 FPV 時, 會有延時 (0.XX 秒), 就這 0.XX 秒會導致失控 (原因是畫面及眼睛跟不上)
而用 CCD 加圖傳 (未經數碼處理, 完全模擬直接轉出), 可達到 "零" 延遲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不需要航拍時, 可以取下 808, 以減輕重量, 及減少 "炸雞" 損失

穿越機一般都會在低空多阻擋的地方 ...

多谢!楼主,另外问一下,808的AV输出质量可以吗,录像质如何?

网友(2015-02-27):
有办法扩大机臂装6045吗,还有图传延长天线哪买信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