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飞行时惯性如何处理

楼主(2015-01-18):
向前飞行时,如果要想向左转向,机头左转过来后,飞机由于惯性会继续想前滑行,而不是马上向左飞,请教高手,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才能使飞机顺滑的向机头方向飞呢。

网友A:
打副翼啊!

网友B:
往同一方向打横滚(副翼)

网友C:
惯性是不可能一点都没有的,除了上述操作(副翼)以外,只能靠更加强劲的反作用力了(动力)

网友D:
就算是车转弯还得松油门呢,何况飞机,多练习吧。

网友E:
肯定有的,应该修正方向吧

网友F:
自己飞飞就知道了,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多试试

网友G:
打转向的同时打副翼,使飞机侧倾,抵消使之侧飘的惯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高手的指导,下次飞练习一下。

网友H:
横滚+油门补偿~这个要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