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2+Gopro hero4 4K拍摄习作

楼主(2015-01-18):
去年双11入的精灵2、Z-H3-3D和Gopro hero4。去年年底,在家附近练习拍摄的视频。
拍摄时的设置:4K/25,后期畸变矫正、输出1080P/50。后期不太会。。。请各位指教。拍的不好(当时图传不给力,只能飞200米,还不到一点)。。。
畸变矫正,还是千红指点的

移动设备: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0MDUxNTg4/v.swf

网友A:
不是吧,拍得不错啊,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拍得不错啊,沙发

我那次拍摄,就是根据您的建议,把精灵2的桨换成9443后试拍的

网友:
你再换9450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次拍摄,就是根据您的建议,把精灵2的桨换成9443后试拍的

好像木有果冻了

网友B:
额,言下之意是9450会有果冻?我用的9450米有啊,不过我知道减震球精灵2一定不要用白色的,要用黑色的硬球,也就是球里最硬的那个效果才是最好的,下次试试9443,用9443会不会飞行时长缩短呢?呵呵

网友:
我的精灵2挂狗三,黑色球,9450,也有果冻,偶尔还自激歪头。

网友:
其实每台机器特性都略有不同,球和桨都要根据不同季节温度匹配测试,如果苛求一点的话,最好机器的感度也都做适当微调,一定能找到最佳配置和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言下之意是9450会有果冻?我用的9450米有啊,不过我知道减震球精灵2一定不要用白色的,要用黑色的硬球 ...

时间会缩短一点

楼主:
我的精灵2用9450桨,遇到风就会有果冻吃,换言之,无风时就不太有机会吃果冻了。

网友C:
图传尝试下我的方法,看我帖子应该多少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尝试下我的方法,看我帖子应该多少对你有用

谢谢您的指教现在,图传的传输已解决

网友:
原来减震球有这么多使用原因呀!学习了

网友:
不错。拍得很好,直线好稳啊!!

网友D:
消鱼眼是怎么弄的?论坛上的方法 输出会有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消鱼眼是怎么弄的?论坛上的方法 输出会有错误提示

用gopro的软件。。。

网友:
还没搞定狗4的视频输出,学习中~

网友E:
求教下,H3-3D接狗4是背插还是用miniusb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教下,H3-3D接狗4是背插还是用miniusb接口啊?

改成背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