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魔,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18):
准备入魔啦,准备搞一个六轴的玩玩,航拍的设备暂不入手。想咨询下老鸟新手怎么搭配好。
下面说说我的想法哦,哪里需要改进或者不合理的请指出来,谢谢各位了。
电调用好盈铂金30A
桨用1238美国原装
控用华科尔D10
飞选NAZA V2
现在最头疼的是电机选哪个牌子的什么型号比较合适呢因为日后肯定要玩航拍的。还有机架我看TB便宜的两百多 贵的上千怎么挑选呢。(准备入手680的机架)
电池准备入  5100 4s 那么问题来了哪个牌子比较可靠呢?
还有个头疼的事就是充电器充电器该如何选择?什么B6平衡 B6 mini 搞都搞不清
求老鸟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用3508电机  朗宇 TM   具体啥牌子看你预算多少才再找合适的  推荐A6充电器.

网友B:
看你选多大的机架,然后选电机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选多大的机架,然后选电机和电池

680机架  电池想要5500上下的 应该够飞世界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508电机  朗宇 TM   具体啥牌子看你预算多少才再找合适的  推荐A6充电器.

我的心理价位电机价格在150-200左右   整机的预算大概5K左右吧

网友:
不知道你遥控买了没  我这有个 http://2.taobao.com/item.htm?spm ... &id=4347773908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心理价位电机价格在150-200左右   整机的预算大概5K左右吧

估计5K打不住

网友C:
想以后挂什么设备,挂狗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以后挂什么设备,挂狗有点浪费

哈哈,就想先挂狗,玩得好的話會考慮掛微單 或者升級設備換單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想先挂狗,玩得好的話會考慮掛微單 或者升級設備換單反

你这配置挂狗就是太大材小用了
拍视频的话 能在画质上PK掉狗的只能是GH4或者5D2以上的机型

6轴12的桨的话 挂5D2加云台有点吃力

第一套飞机等你练好了打算挂大机器时候 估计也炸了好几次不能用了

所以建议你作为新手 不要考虑太多机架电机的复用 先把机器配起来 第一台飞机 掌握技术 好修好维护才是硬道理

飞控和遥控是可以复用的 你选的两个都不错 不过V2貌似没有跟随 没有绕点 而且无法限速 GPS模式下据说会发生丢机 总的来说是不适合航拍定向的 建议飞控选择APM或者Pix

新手机架轴距控制在500以下最经济也最好维护 比如最入门的F450 还有超轻的猛禽400 360还有小钢炮360 以及450轴距附近的H4和小金刚都是不错的选择

3轴狗云台一定要 拍出来的稳定性能让你用狗(甚至山狗)拍出相当高质量的视频 前期就能很有信心

电机其实相对与其他电子设备是很便宜的 新手建议x2212系列配以上推荐的机架都没问题 桨用1047或者1147或者9045都很好 主要看能不能装下 电调选择够用的就行 也是便宜东西 天行者20A就好 又稳定又轻

电池前期买5000附近的3s足够 现在能200块钱买到重量控制在300克的5400 3s电池 一块电约20分钟

充电器imax b6就够了

网友E:
钱够,就行

网友F:
那我来帮LZ算算。
电池定好了电机差不多也就定下来了,4s的话680~800kv的3508或者4110呗。

只不过你一个680的六轴,如果挂个云台再加个微单差不多3.5KG起飞了吧,就算你的六轴整体力效能达到9g/w,5100的电池也就能飞10分钟,这还是最理想的情况。

(5.1×3.7×4×90%)/ (3500 / 9)*60 = 10分
这个对你来说ok不?

充电器看你什么要求,如果想要外场爆充的话就买个200w以上的。没有外场充电的需求的话买个b6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配置挂狗就是太大材小用了
拍视频的话 能在画质上PK掉狗的只能是GH4或者5D2以上的机型

謝謝指點,很受用不過我覺得花小錢去練手也許反而有點浪費吧
我的想法是先配個小六軸650 680軸距
然後模擬機多練爭取少炸機
等到後面在慢慢上FPV  大材小用這點暫時沒考慮到  但不過我覺得等到完全OK了
會玩了以後我再升級大八軸或者把六軸的碳臂換掉這樣也不錯呀
新手不是很懂,還請老鳥指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很受用不過我覺得花小錢去練手也許反而有點浪費吧
我的想法是先配個小六軸650 680軸距
然後 ...

等你挂微单和单反的时候 那设备至少上万 前期拿便宜设备练手是必须的 论坛牛人太多了 谁敢说自己没炸过

你如果一开始为了复用就上了很贵的电机 炸一下估计就炸出一台小飞机的钱

经验而已 我认为 高手 都是炸出来的 所以入门时候 炸不坏或者不容易炸坏的东西 推荐买好的 否则都是怎么便宜怎么来 而且很多设备 越高级越怕炸 比如电机 桨这类的 一炸平衡性就没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很受用不過我覺得花小錢去練手也許反而有點浪費吧
我的想法是先配個小六軸650 680軸距
然後 ...

没有必要练模拟,最近我也在考虑上大机架,但是群里面朋友说的我感觉都挺有道理的。

模拟器练习跟真实飞是两码事,为啥呢,
第一:电脑打开遥控器打开就直接飞 ,也有模拟器可以调试出天气状态什么,但是你没有学会在飞行前检查的好习惯。
这是炸鸡的罪魁祸首,有时候也许你忘记紧螺丝了,可能扎带送了,也许某个螺丝经过两次飞行松了你都不知道,其实遇到电磁干扰炸鸡就不说了。大部分炸鸡都是人为的。多轴的操作难度其实没有直机那么难,不用太多的练习
主要是起飞前对飞机检查,这点至关重要啊,因为我有一次没有检查桨叶的松紧炸鸡了,因为多轴的复杂程度比较高。
楼上兄弟说炸鸡不是说你技术不到家或者说你是新手如何如何,其实飞四轴难度不大,主要是你对这个不熟悉,并不是因为你手艺槽,说白了就是熟能生巧,因为飞这玩意跟别的不一样,起飞以后无法像别的一样重新来过。

第二:模拟器的油门行程和真机是相差甚远的,手感是不一样的。也许你在电脑上练得很熟练,但是真是飞行中就是两种感觉,就像学开车是一样的道理。

---------------------------------------------------------------------------

俗话说得好,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入魔本来就是烧钱的游戏。
你上机器要考虑你的需求,我建议东西要买大品牌的,以后你避免不了升级换代,出二手容易些。小牌子的东西,虽然东西差也差不了哪里去,但是等你要上大家伙的时候这些东西很难出手。经验之谈。

还有就是,楼上的高手们说的没有错,你可以上个S500的小机,挂狗云台,上大电池提高航程都没问题。加载一些设备也不会拖不动。至于马达,我建议如果是S500的话至少得2216 上11寸桨。450的话用2216也好,有余量不是坏事。

至于电机的选择,我建议你一定要选好的,比如朗宇要选V系列,因为好电机的动平衡好,挂狗航拍消除果冻很重要。如果想省事,直接上DJI E300套装。
其实朗宇+好赢的搭配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出问题很少。

-------------------------------------------------------------------------
关于航拍,经过周围人的演示,挂gopro 3+ 的录像清晰度完爆sony nex5,但是照片不行。如果你想以后挂单反,投入就太大了,不光是一个相机问题,
挂单反的云台爆贵。挂微单的云台也是很贵的。我们这里给市ZF拍一些宣传片,都在拿小精灵在搞,其实你想想,小精灵才360,用的是9寸塑料桨。效果也是杠杠的。
我之前也在关注大型机,那是专业的,不如华科尔的T4(貌似,忘记了),还有开源机架的V6 V8 X4,专业机架,50或60系列的电机,起飞重量都在6kg以上。光一个机架就2000多。
6S 12000的电池都一两千,没有两三万不出片啊兄弟,还不算相机。不是专业的还是不要碰了。

-------------------------------------------------------------------------

以上建议纯属个人意见。如有不符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你挂微单和单反的时候 那设备至少上万 前期拿便宜设备练手是必须的 论坛牛人太多了 谁敢说自己没炸过
...

说的有道理。电机和桨叶好就好在出厂动平衡很好。如果一炸,虽然你发现外观和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它的动平衡破坏了。难免会有振动发生。
只要有轻微振动,片子就不那么锐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来帮LZ算算。
电池定好了电机差不多也就定下来了,4s的话680~800kv的3508或者4110呗。

嘿嘿,其實上面沒來得及說,現在我買的電池是6S的  電機準備是KV380   充電器買了個A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挂微单和单反的时候 那设备至少上万 前期拿便宜设备练手是必须的 论坛牛人太多了 谁敢说自己没炸过
...

嗯嗯,有道理,高手都是炸出來的哈哈。所以入門的東西必須買稍微好一點的。電機還好啦 準備買KV380的 170一個貌似。我的想法是機架必須買好一些的,目前想法是入飛越680.其次關於飛控還真沒考慮過。聽了你的建議我會去看一下PIX APM。By the way 我想問一下零度的飛控怎麼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必要练模拟,最近我也在考虑上大机架,但是群里面朋友说的我感觉都挺有道理的。

模拟器练习跟真实 ...

嗯嗯,相當有道理。在此感謝耐心指點。
其實有想過直接入DJI搭配好的E套裝
還有啦其實單反只是個設想一看那些機架好幾千雲臺好幾萬我就虛了,哈哈 不過單反還好家裡有一台mark 3 不過那傢伙太重了。
不過問題來了
我想請問如果我電機 郎宇3508 380KV 電調 好盈鉑金30A
再加上APC 1238漿 還有6S5000左右的電池(具體多少容量以及牌子還請指點)
以上配置前輩覺得如何?目前暫時還不准備加FPV設備  估計升級FPV的話也只會去買個狗把 從宣傳片上看狗還是不錯的,不過貌似挺貴也要兩千耶。
飛控的話有啥建議呢  其實一直以為V2還不錯,現在開始有點動搖了耶,哈哈
請前輩指點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嗯,有道理,高手都是炸出來的哈哈。所以入門的東西必須買稍微好一點的。電機還好啦 準備買KV380的 170 ...

如果你钱多任性,那你这思路没啥大问题,如果是工薪族,建议你先买便宜货,并且桨和电机尽可能小。

我也算炸鸡炸得多的了,现在公款飞机,不光自己炸,手下一帮菜鸟也炸,我发现有时候尽管是小炸,都有可能把电机轴炸歪,轴歪了,就算掰直了,电机的工作状态也不好了,所以你在没有能力保证不炸或者少炸的情况下,不要买太好的电机。

桨也是,随便炸一下就不平衡了,APC的原装桨一对六七十,先掂量下自己损失得起不,不然还是十来块一对的乾丰或者ATG就好了。

另外我是非常不主张新手上超过450的轴距的飞机的。不光炸鸡成本高,杀伤力也大。我炸鸡首先担心的是不要砸到花花草草,飞机炸成饼或者直接飞丢了都只有那么大个事儿。

其它的可以一步到位的是:电调,基本不容易炸坏;飞控,保护得好也不容易炸坏;数传图传,记得不要用那种带壳的橡胶天线,自己用屏蔽线做一根天线最好,可能接收信号会差点,但是炸鸡不容易炸出内伤。然后就是一个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钱多任性,那你这思路没啥大问题,如果是工薪族,建议你先买便宜货,并且桨和电机尽可能小。

...

謝謝,非常精辟APC漿確實好貴 如果有物美價廉的東西當然好啦。
還有就是電機,不知怎麼去衡量貴與不貴。我想請問170的一個算貴麼?我看很多帖子他們的電機都在200上下呀。或者有沒有什麼更好的建議呢。
關於軸距其實有考慮過飛小飛機,但是其實還是想一步到位啦。有研究過很多帖子主要就是事先檢查機器,然後加上規範操作,那樣應該會規避很多風險。
但是炸雞我知道那是必然,不炸那麼幾回怎麼成老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非常精辟APC漿確實好貴 如果有物美價廉的東西當然好啦。
還有就是電機,不知怎麼去衡量貴與不貴。 ...

可以去疯狂家看看,他家的22xx系列的电机也就80以内吧。

如果你纯新手,建议买个精灵套鸡,我以前也反感DJI,不过我们现在给小白入门都是飞精灵2。上手比较容易,稳定性较好,自己要扩展航拍的话,图传和iosd都可以塞到肚子里,有一定的扩展空间。电池很耐用,挂狗云台能飞至少15分钟,低电压自降等等也不是很担心会砸到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相當有道理。在此感謝耐心指點。
其實有想過直接入DJI搭配好的E套裝
還有啦其實單反只是個設想一 ...

动力主要看机架的重量和尺寸和动力系统搭配,一般情况下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力效和果冻的问题。

你可以先上整体动力飞飞看,慢慢调试。然后再上FPV。

关于飞控,我个人建议,如果不想折腾,又有钱,V2可以。挂狗航拍足够了。

如果想省钱,自己动手折腾能力强,建议上PIXHAWK

毕竟这个开源飞控,很多人使用,很多人验证,性能,稳定性这些都还不错的。不用担心,就是调试需要学习。

网友I:
电机选朗宇 银燕都行 充电器选A9 控就不要买华科尔了!直接FUTABA 电池无所谓!花牌还不错,飞控选APM合适 V2就等着飞丢吧!

网友:
电机恒力源也不错,大六轴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选朗宇 银燕都行 充电器选A9 控就不要买华科尔了!直接FUTABA 电池无所谓!花牌还不错,飞控选APM合适  ...

請教下,我看某寶APM好多好雜,我該怎麼選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动力主要看机架的重量和尺寸和动力系统搭配,一般情况下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力效和果冻的问题。

你可以 ...

自己折騰倒是不怕,咱們公司做衛星設備的天天折騰這樣那樣的哈哈。關鍵是不會選擇,我看網上開源飛控很多很雜,不會選擇唉o(︶︿︶)o

网友:
我也觉得先配一架一般的练手等你熟悉了再配好的航拍,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下,我看某寶APM好多好雜,我該怎麼選擇呢?

懂就自己选,不懂就花钱买雷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