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飞控地磁矫正问题!!!!!!

楼主(2015-01-18):
我的零度X4V2飞控在进行地磁矫正时不论怎么旋转最后出来的蓝色数据点都是一条直线如截图所示,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你这个是电脑校准吗?用手机,必须保证横面和纵面校准时都在一个圆面上。仔细看说明

楼主:
是的啊。可他是一个直线,一直都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电脑校准吗?用手机,必须保证横面和纵面校准时都在一个圆面上。仔细看说明

电脑和手机都试过,一直都是蓝色点和纵轴重合

网友B:
联系技术返厂事宜

网友C:
弱弱问下你是在室外校准还是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下你是在室外校准还是室内

室外

网友C:
换个宽阔的地方试试

网友D:
找个中心点。。。来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宽阔的地方试试

我是在一块很大的开阔地校正的,附近也没有什么电缆电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中心点。。。来转。。

我试过以自己为中心点抱着飞机转,也试过以飞机为中心点转都是出现照片中所示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系技术返厂事宜

我感觉是要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以自己为中心点抱着飞机转,也试过以飞机为中心点转都是出现照片中所示的状况

加我qq,156590053

网友:
如果校准方法没错 那么就是gp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