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悟新固件试飞感受

楼主(2015-01-18):
昨天应邀和飞友们去深圳七星湾游艇会娱乐,顺便带了一堆飞机去玩,我特意带上了小悟,在海边的阵风中测试了一下

去之前特意安装了新的安卓APP,厂家说明刷新固件后必须校准IMU,但之前的APP是没有这项功能的,新的APP已经有了这个功能。不知道苹果APP什么时候可以上架,顺便问一下。

校准IMU后感觉飞机起飞后定点比较好了,手感和之前类似,图传用IPAD MINI比较流畅,我的安卓手机还是卡啊卡啊卡啊卡。昨天在海边的阵风中飞行,最大阵风有5~6级,有时会感觉完全无风。

小悟完全经受了这种改变,但不得不说的是,小悟的松杆刹车动作实在太猛了,有几个角度特别容易出脚架,只要松杆悬停,脚架可以占到镜头的一半,所以大家飞行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很快的松,

要均匀的收杆,否则镜头就完全有可能因为那一下脚架而作废.

楼主:
补充几张图

网友:
新固件应该解决了之前的问题了吧

网友A:
安卓手机一卡一卡式手机的gpu性能跟不上了,换手机!!note4 或是小米Note

网友:
那不是亚拓的最新款吗?

网友:
悟可以用安卓系统的手机或者平板了?

网友:
钓桑要照顾穷人的感受啊

网友B:
我也是深圳的模友,玩八轴和精灵2,最近和朋友把如影上了飞机,想加入到你们的圈里,1005368968,QQ,请问你们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钓爷威武

网友C:
新固件微小推杆不线性的好吧,轻推突然大姿态的

小悟温馨提醒您,您该换个新安卓机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深圳的模友,玩八轴和精灵2,最近和朋友把如影上了飞机,想加入到你们的圈里,1005368968,QQ,请 ...

请教如何把如影挂到精灵2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固件微小推杆不线性的好吧,轻推突然大姿态的

小悟温馨提醒您,您该换个新安卓机啦
...

求红大师赞助全新安卓手机

模型,HTC旗舰手机,ONE MAX PRO 4G移动版,这个都不行只能你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悟,在海边的阵风中测试了一下

另外,那啥,大哥,大疆双肩控挂带您挂反了。。。胸部很受挤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如何把如影挂到精灵2上,非常感谢

绳子绑呗,求如影测试,我挂到精灵上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手机一卡一卡式手机的gpu性能跟不上了,换手机!!note4 或是小米Note

我的手机配置已经秒杀N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深圳的模友,玩八轴和精灵2,最近和朋友把如影上了飞机,想加入到你们的圈里,1005368968,QQ,请 ...

深圳FPV模友会 2219996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那啥,大哥,大疆双肩控挂带您挂反了。。。胸部很受挤压的。。。

反了?应该把DJI的标志放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红大师赞助全新安卓手机

模型,HTC旗舰手机,ONE MAX PRO 4G移动版,这个都不行只能你送了
...

我安卓机只有一个电信送的酷派屌丝机,配高一勉强能用,我也求赞助一个屏幕稍微大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了?应该把DJI的标志放里面?

参考前扣文胸穿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前扣文胸穿法

前扣式?这个业务不熟啊,没穿过,求红大师示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扣式?这个业务不熟啊,没穿过,求红大师示范

善用搜索,要图有图,要视频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固件微小推杆不线性的好吧,轻推突然大姿态的

小悟温馨提醒您,您该换个新安卓机啦
...

姿态确实太大了,不敢松杆,只能慢慢放,要不必出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善用搜索,要图有图,要视频有视频

主要是没有解过前扣式,以后要多多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那啥,大哥,大疆双肩控挂带您挂反了。。。胸部很受挤压的。。。

刚才出去问了好几个妹子,都是后扣的,只有一个是前扣的,看来这个前扣式用户不多啊

终于知道怎么解开前扣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出去问了好几个妹子,都是后扣的,只有一个是前扣的,看来这个前扣式用户不多啊

终于知道怎么解开 ...

不是不多,大大的才用前扣的,后扣根本既不方便又不合理哇,哈哈哈

钓爷动作真快,这么快就实践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多,大大的才用前扣的,后扣根本既不方便又不合理哇,哈哈哈

钓爷动作真快,这么快就 ...

卧槽,你太有经验了,要好好向您学习,要多传授经验啊

那个用前扣的确实比较大,看到一个影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一直,从来都可以啊,啥时候有谁说过不行了?

恩,没用过悟,只知道DJI的地面站只能用苹果的IPAD,不能用安卓的

网友:
这次拍的吗?漂亮~

网友D:
钓爷的贴一定要顶,是谁把我照的那么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钓爷的贴一定要顶,是谁把我照的那么帅~~~

我用反顾的5D拍的

网友:
要照顾穷人的感受啊

网友:
钓爷视频呢?

楼主:
还没有上传,最近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手机一卡一卡式手机的gpu性能跟不上了,换手机!!note4 或是小米Note

华为荣耀6即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绳子绑呗,求如影测试,我挂到精灵上给你看

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