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拓OSD中有设置报警高度和距离,修改后自动恢复的?

楼主(2015-01-18):
它有设置飞行高度与距离报警功能,默认是距离300,高度200,但我修改成距离800,高度300后,一换个设置页面想断开蓝牙连接。再打开来看时,距离和高度又恢复原来的300和200了。

还有就是APSM飞控,到底在哪设置飞行距离与高度的限制?上面说的只是OSD的报警设置,难道由OSD来实现这两个限制?

昨天飞了距离450米左右,高度250米,飞机就失控返航了。遥控器是FUTABA T10C,接收机是R6208SB,用SBUS连接APSM正常。接收机天线也90度分开,并申到M690L机身的下层中心板的下方了,应该无遮挡问题了。

网友:
能失控返航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我的飞到300多的高度还没报警??没设置过这个,距离飞过最远的是两百多米,高度最高是三百多米,,没发现有什么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