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H500起落架

楼主(2015-01-18):
去年入了一个H500折叠机架,但是没有配起落架,而淘宝88元的碳管太细,于是用手头的下脚料14mm碳管和一些层板手削自制了一个。然后用包装海绵卷了几个减震脚套上去。新发现是这种海绵片不会被502腐蚀,于是边圈边沾,很方便。

楼主:
做完称重一下,脚架大概是65g,飞机全重1035g

网友A:
自己动手的都要顶

网友B:
木头够强度吗?不如波纤或者碳纤喔。。。

网友C:
这是轻木吧?强度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的都要顶

支持 顶起来

网友D:
木质的,强度够吗?

网友E:
LZ你的H机架是什么牌子的?有连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轻木吧?强度够不

2mm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质的,强度够吗?

我觉得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够强度吗?不如波纤或者碳纤喔。。。

我觉得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的H机架是什么牌子的?有连接不?

在论坛和淘宝都可以搜到

网友:
你这手工了得!

楼主:
对于上面提出的强度问题,我进行了测试。机体总重加上其他载荷1.5kg,这是静载荷,如果暴力降落,动载荷采用同等重量的经验值大概是静载荷的两倍。我这个大工具箱半米长,是5kg左右,这是放上去后的效果,没有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上面提出的强度问题,我进行了测试。机体总重加上其他载荷1.5kg,这是静载荷,如果暴力降落,动载荷采 ...

看来是可以!

网友F:
我想知道是怎么割的 不会有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是怎么割的 不会有误差吗

在木板画完用刀切的,误差肯定有,就看刀功了。

网友G:
看着感觉结构复杂,制作繁复,我也是自己做的脚架,就是用两片角铝,每边打两个孔,一边与中心板固定,一边固定碳板形成两片碳板固定管夹,管夹直接固定碳管,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