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升级到V2 4.02固件,第一次试飞就侧翻炸了两个桨!

楼主(2015-01-18):
今天上午把lite升级了,升级过程很顺利,完成后连接V2调参软件,imu校准,各项设置完成,放在家里地面上做开机测试,掰杆,启动,电机旋转平稳,油门加到中间,电机旋转正常,再轻加油门,电机转速加大,飞机未离地,再轻加油门,飞机突然向机头方向侧翻,炸了两只桨!

我飞机从安装调试飞到现在,共飞了24次(电池充电次数记录),没有出现起飞侧翻的情况,这次固件升级后第一次试飞就侧翻炸桨,是什么问题呀?各位大神发表发表意见。

网友A:
升级完你确定对调参软件重新坚持了吗?遥控器校正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完你确定对调参软件重新坚持了吗?遥控器校正等等。

是的,全部设置

网友:
再刷回lite会有惊喜。。哈哈。。我刷回去了

网友:
只在房间里试飞了一下,感觉比原来稳些,尤其是离地的瞬间

网友:
楼主人品不好 哈哈

网友:
上个炸鸡图看看现场情况

网友:
为什么要升级 不升级就用不了么 我的还是原来的固件 飞得好好的干嘛要升级

网友:
lite都是1.00还能升级到v2吗

网友:
不为OSD的话,不升也罢,不要迷信会稳的,估计是心理作用。。。本来LITE就很稳的

网友:
校正了指南针?
我每次起飞都是在手起飞,就怕侧翻

网友B:
请问楼主刷V2前炸过吗?小弟刚用lite未刷V2,罗盘校准完没起飞就朝后翻了,姿态模式降落降落又前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刷V2前炸过吗?小弟刚用lite未刷V2,罗盘校准完没起飞就朝后翻了,姿态模式降落降落又前翻了……

没刷V2前没炸过。

你的前翻后翻现象严重吗?飞控的参数都调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刷V2前没炸过。

你的前翻后翻现象严重吗?飞控的参数都调好了吗?

感谢楼主的回答,参数都是默认的,现在不炸了,估计是当时GPS没固定好,后来一看是歪的……

网友:
又见炸鸡。银子。。。

网友C:
我刷了第一次飞炸了,拿手上测试,还是会乱抖,就重新刷回了LITE,结果发现一个电调的电容腿断了,换了电调再刷V2,飞的很好没问题。有人说多刷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第一次飞炸了,拿手上测试,还是会乱抖,就重新刷回了LITE,结果发现一个电调的电容腿断了,换了电调 ...

我认为好坏一次就可以,如果有问题肯定是参数没设置好,或者像您一样硬件有问题。

网友:
**通电后动过飞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