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震动咋调

楼主(2015-01-18):
试飞抖得厉害,咋调啊,求助

网友:
不是用自动调参功能吗

网友A:
楼主没有说配置和抖动具体情况,就这几个字别人很难帮你分析!
APM刚装好一直抖动我遇上过,以前帮朋友装机,用的白色D10遥控器,起飞抖动,换浆后依然抖动,重新校准N次都不行,最后发现是遥控的“油门曲线”太高了!油门太高稍微一给油就起飞,感觉动力很强,抖动也很厉害,我把油门曲线调正常后就好了,非常稳定,检查一下你的遥控器是否也是油门曲线太高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配置和抖动具体情况,就这几个字别人很难帮你分析!
APM刚装好一直抖动我遇上过,以前帮朋 ...

    起飞的时候,抖动的厉害,加油偏大一点还没起飞,就侧翻了。用数传看电机输出差别很大。你看怎么解决老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飞的时候,抖动的厉害,加油偏大一点还没起飞,就侧翻了。用数传看电机输出差别很大。你看怎么解决 ...

电机顺序和大酱的不一样,是1324,一般离地翻车是电机顺序不对

网友:
遥控器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的时候,抖动的厉害,加油偏大一点还没起飞,就侧翻了。用数传看电机输出差别很大。你看怎么解决 ...

遥控器的油门曲线过高是飞起来乱抖,你这个情况看着不像,你好好检查一下电机的顺序,浆有没有装错,校准有没有错,这三样没错,一般都能飞起来,你好好看看泡泡老师的APM的视频教程,好像是第四课还是第五课忘了,糟蹋的顺序做就没有错!

网友:
首先把该校准的都校准一遍,然后再调pid,很好调的,不会可以问我,我昨天刚刚会调。。

网友:
固件有没有刷错,4轴刷了6轴的。即使你电调没接错也没用的。固件一定要刷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顺序和大酱的不一样,是1324,一般离地翻车是电机顺序不对

不是电机顺序问题

网友:
一个哑谜害得众大神白猜,要解决问题,换人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