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罗盘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5-01-18):
昨晚升级了apm3.2固件,今早开始校准,本来一切蛮顺利的,但校准完罗盘后发现指南针方向偏差90度,翻过来角度偏差180,gps安装方向是正确的,以前用的3.15固件一切正常,今天折腾了一早上死活把方向纠正不过来,有人给我说把gps安装方向转动90度就可以解决,但是gps有标注方向,怎么可以随便乱改呢。
所以问问大神们怎么办啊

试了所有的方法都不行,我彻底没辙了,拍了一段视频,求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apm一般带罗盘的gps 要在mp选手动rotation roll 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一般带罗盘的gps 要在mp选手动rotation roll 180

我的就是这样啊

网友:
具体要看你GPS上罗盘芯片的安装方向,再对应的manual选旋转方向,实在不行你就逐个旋转试一下

网友:
最稳妥的方法是拆开你的GPS看下罗盘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校准,就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
跟版本不会有关系,跟手机比对一下就搞得定。

楼主:
所有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啊,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啊,求助

上个GPS图看看嘛,我买过一个方型的GPS也没指向标示,最终是PITCH 180 出线位向右方

网友:
其实校准罗盘是否正确的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先搞清楚自己家里的东南西北,在桌子或地上标清楚,然后校准,校准弄好后转动罗盘,看地面站标示的方向和实际方向一致就说明正确,如不一样就修改90度或180度,总有一个合适的!别去看什么箭头方向,都是没用的!

楼主:
视频贴出来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求支招

网友A:
罗盘指向不是按gps天线文字方向的,校准罗盘方式也不对,用转也么多吗看看这个视频怎么转吧,看行了不用管他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指向不是按gps天线文字方向的,校准罗盘方式也不对,用转也么多吗看看这个视频怎么转吧,看行了不 ...

加个qq详谈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