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天地飞9通不是外置高频头的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

楼主(2015-01-18):
  如题  请问下,天地飞9通不是外置高频头的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具体操作步骤怎么样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设置好行程后貌似按set

网友:
失控保护是接收机的工作,收不到信号时应该输出何种信号

楼主:
怎么操作呀

网友:
二.2.4G高频系统PPM模式下利用2.4G高频头设置(WFR06S/WFR07S/WFR09S的设置方法均是一致的)
第一步:接收机上电,红灯亮
第二步:将发射机各通道设置在合适位置(即失控后模型的姿态数据)
第三步:发射机按住高频头的SET键开机(绿灯亮),再长按住SET键2S左右,此时绿灯闪烁一下变为橙色,再闪烁一下变为绿色,设置OK
三.2.4G高频系统PCMS 1024或PCMS 4096模式下利用发射机设置(WFR06S/WFR07S/WFR09S的设置方法均是一致的)
第一步:接收机上电
第二步:发射机开机进入失控保护设置菜单,里面的各通道数据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设置好了按退出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