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5-01-18):
大家帮忙看看  图传装这个位置可以吗?我的  电调是内置的,,貌似就在图传下面。如果不行需要怎么解决

楼主:
今天是试飞了一下,,,图传被干扰得一塌糊涂,,,,回家  买了包精白沙   把里面的 铝箔纸 搞出来再把 图传包起来做一下 屏蔽 在试试效果  ,,哎。。头大了

网友A:
视频线换屏蔽线试试看?我的2W图传无论放哪都有斜纹干扰,后来从摄像头到OSD,再到图传的连线换成以前录音机的磁头线后就不再有干扰了。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飞机多少克起飞重量?

网友:
楼楼每个角度都试下,选最佳角度

网友C:
你们有没有测试下是不是控干扰图传呢,我的天9干扰图传很厉害。。。。。。。。。

网友D:
都是绑在脚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绑在脚架的。

以前也是绑在脚上,,但是不美观啊,,要不我的电调也不会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飞机多少克起飞重量?

全套 +10000 4S  带云台  带狗 2808g   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有没有测试下是不是控干扰图传呢,我的天9干扰图传很厉害。。。。。。。。。

不是t天9的原因  不起飞  很好,,只要电机开始转  就有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线换屏蔽线试试看?我的2W图传无论放哪都有斜纹干扰,后来从摄像头到OSD,再到图传的连线换成以前录音 ...

关键是  别人的  同样配置   同样图传  同样的位置。。。就是没有干扰啊!!!

网友:
我以前富斯的遥控器也干扰图传,后来把图传换了一个别的通道就好了

网友E:
老干妈,别为了外观牺牲性能啊~

网友F:
想请教楼主这桨用的效果怎么样?相比APC那种慢速桨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干妈,别为了外观牺牲性能啊~

是啊 !!!所以我打算  买个精灵2 去挂狗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楼主这桨用的效果怎么样?相比APC那种慢速桨有什么区别吗?

APC 的我也用过,,,但是这桨我一直在用  大半年了,,,毛事没有,,,事实证明便宜也有好货

网友G:
是用屏蔽线会好些吗

网友H:
我的发射机就是这么放的

图传接收机是直接贴在显示器后面

图像没问题

没有什么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 +10000 4S  带云台  带狗 2808g   起飞重量

飞多少分钟?谢谢

网友:
确定图传发射没问题吧?图传供电最好单独个电池。另外楼主桨是哪里买的,给个链接吧。

网友:
我看H4 不是自带的两块碳板吗(竖着的那个)?放图传什么的。。。。。你这个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发射机就是这么放的

又见阿诺

网友:
因为他的机机就是我调的
所以放的位置基本上是和我的一样
因为我正常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 !!!所以我打算  买个精灵2 去挂狗算了

挂狗精灵绰绰有余,不知道你的这个机子上10000的电池悬停和机动各是多长时间续航呢?在线等。。

楼主:
3.6 下来  2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狗精灵绰绰有余,不知道你的这个机子上10000的电池悬停和机动各是多长时间续航呢?在线等。。

22分钟   ,,,,悬停 +航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22分钟   ,,,,悬停 +航线

22分钟不错了。我的APM、GPS、OSD、飞越650、3508Kv400、1455、40A、两轴台、600mw、山狗、不带电池2200g,是不是有点重了?上4s 8000 25C电池合适不?现在3800的电池续航时间太短了,估计5200也够呛,看你上的10000的,,感觉可以哦。推荐下8000 怎么样?!在线等。、

网友:
弄个电池挂架,放在挂架下面,我就是这样弄,300MW图传,原装棒子天线700米无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分钟不错了。我的APM、GPS、OSD、飞越650、3508Kv400、1455、40A、两轴台、600mw、山狗、不带电池2200g ...

你的这配置  我不好说,,我说下我的吧!     \H4 680机架   3508 700KV 1245桨 4S 10000MA  H3-3D 600MW图传   乐天40A  狗3+  NAZA  V2  起飞  2808g    2.6报警  落地恢复2.7V    22分钟,,,,续航+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