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练习钟摆 求指导

楼主(2015-01-18):
天气太冷了 戴着手套手都疼,已做好心理准备 求指导!!!
视频从中间左右开始看就行 前面没用的

楼主:
求指导一下!!!

网友A:
先练彩虹感觉会好些~

网友B:
有点掉高 ,动力还是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练彩虹感觉会好些~

彩虹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掉高 ,动力还是手法?

电池太凉了!

网友:
下次一直贴身放着,飞时再拿出来

网友C:
这样的动力钟摆足够了,手法有问题。建议先练侧面的彩虹,体会变距时停顿刹车的感觉,彩虹做到位了,加速就是钟摆了。侧面会了,对尾的钟摆不需要练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动力钟摆足够了,手法有问题。建议先练侧面的彩虹,体会变距时停顿刹车的感觉,彩虹做到位了,加速就 ...

能指明一下问题在哪里么?我知道要练钟摆 但是不知道要点在哪里?然后我现在错在哪里?

网友:
螺距小点,升降打满

网友D:
我也正练习这个,3点摆比12点熟悉点。
感觉到你在正螺距转负螺距的时候有心理压力,导致螺距切换过早,负螺距时间过长,钟摆两边角度不对称。升降打过早易掉高,螺距切换过早易升高度,12点钟摆左右移动方向可以通过机头位置调整,朝右就能往右移,先练定高,再练定左右。建议视角在机身45方向,这样能全方位的观察机身姿态,又能借助你熟悉的彩虹手法,减小心理压力。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我是model 1,12点钟摆手法跟model2一致,左右手动作方向正好相反,只是掌握好切换时机即可,说的不对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
真的是天气好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练习这个,3点摆比12点熟悉点。
感觉到你在正螺距转负螺距的时候有心理压力,导致螺距切换过早,负 ...

非常感谢!我也是mode1!我下次试试你说的这些 其实我也感觉到了 正负螺距的声音都不一样 就是你说的这个不对称这个问题

网友:
虽然我的钟摆 做的也不好。但是偶尔 极少数情况的时候 。做的自我感觉还可以。  个人感觉楼主无需纠结动力,动力肯定够 而且比较【不爽非常】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