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450刚测试 只能飞4分钟 这是怎么回事比呢?

楼主(2015-01-18):
刚才无聊 拿个f450到手上开油门试试看能顶几分钟    结果才四分钟就报警了   我的电池是2200   25c的     开油门的时候有震动    我的四轴  百分之30油门就起飞了     没想到才坚持4分钟就报警了

网友A:
我的也是,原来在450机架上有7分钟可飞,现在把原套动力搬到山寨精灵机架上只有四分钟可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原来在450机架上有7分钟可飞,现在把原套动力搬到山寨精灵机架上只有四分钟可飞了

查出原因来没有呢

网友:
报警电压设多少???

网友B:
冬天  电池 温度低 电量 少很多    或者是你 报警下限太高 我每次 飞      3S 电池 9V  了  一样飞的很稳    就是油门推大了一点些    不要听 买电池的说 电压不能过低   其实 放电到 2V  都没有一点问题  只要马上充电 不要长时间没电存放 不会损伤电池的

网友:
以前设3.6v 现在 设置3.4v,降落后3.6-3.7v,   低于3v动力会严重不足,亲测自由落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冬天  电池 温度低 电量 少很多    或者是你 报警下限太高 我每次 飞      3S 电池 9V  了  一样飞的很 ...

电池过放影响寿命已经是公认常识了吧 咋又成了伪科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冬天  电池 温度低 电量 少很多    或者是你 报警下限太高 我每次 飞      3S 电池 9V  了  一样飞的很 ...

带载放到3v可能没问题,放到2v。。。3s变2s飞机飞得起来飞不起来都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过放影响寿命已经是公认常识了吧 咋又成了伪科学?

如果放电到3V以下后不尽快充电 长时间存放 会对锂电池电池的容量有影响      就好像 如果你把锂电池 充满电 长期存放 一样会影响容量一样   锂电池并不是那么脆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带载放到3v可能没问题,放到2v。。。3s变2s飞机飞得起来飞不起来都是个问题

9V 还是能飞的   放电到每节 2V 就不能飞了 我是说  不会损坏  不是能不能飞  呵呵呵

网友:
冬天设置的到3.5V、、、能飞原来时间的一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V 还是能飞的   放电到每节 2V 就不能飞了 我是说  不会损坏  不是能不能飞  呵呵呵

哦,那你告诉我怎么放电到2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那你告诉我怎么放电到2v啊

想 放电 到 2V   很容易       电池没电后   就算飞不起来     电机解锁   空转    很快就放电到 2V了    建议你不要这么做  如果不尽快充电  电池容量会变少的

网友:
电池啥牌子

网友:
电池好不好影响很大

网友:
报警设置到3.2-3.3就好,不要在乎那飞多1-2分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电池负载的时候压降很厉害,报警电压可以适当设低一点,但前提是别飞太远太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冬天  电池 温度低 电量 少很多    或者是你 报警下限太高 我每次 飞      3S 电池 9V  了  一样飞的很 ...

兄台这是在误人子弟啊!

网友:
报警电压至少要设置在3.2 单片电压低于3.0V的就没动力了 继续电压会快速掉下 固定翼还好能滑下来 多轴就只能自由落体

网友:
冬天天气寒冷,各种不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兄台这是在误人子弟啊!

大家 不是 都很喜欢看 炸机吗   呵呵呵  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  9V不会损坏 电池   我知道  电压 低于 3.4V   会 掉电 很快  如果机器在高空 很难 安全到 地面     我的机器  在低空 做过多次实验    9V电压 还能飞 2到3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 不是 都很喜欢看 炸机吗   呵呵呵  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  9V不会损坏 电池   我知道  电压 低于 3 ...

这样很伤电池的....

网友:
尽快 充电  不要长时间  没电  或 满电 存放  就不会损伤电池的     我修电脑   见过 没电 放几年的电池 都一样很好用 容量还是很足  锂电池  不是那么脆弱的

网友:
天冷电量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