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模拟器初级问题

楼主(2015-01-18):
很多贴都说什么什么模拟器,现在入手一个模拟器,可界面看不懂,应该装那个,不装那个,或者说那些算是重复的。
我只查到第一个叫凤凰模拟器,其他的也是模拟器,那怎么装才有用,而且中文的怎么办?看说明有点看不清楚,高手能把里面的几个项目翻译成中文意思解释下不。

Y已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第四个可以FPV,别的没用过

网友A:
有产品说明,应该能看明白。   玩飞机的话,装凤凰或G4(需要运行破解文件                                                                                                    ) 都行。加入你的解密狗上没有拨动开关,还需要安装 上面的“控制台”。

网友:
装一个控制台,装第一个凤凰5,直机固定翼都有。

网友:
飞飞机的话  第一个凤凰最实用    有中文版按说明装

网友:
常用的模拟器一般装凤凰或G4

网友:
装第一个就挺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产品说明,应该能看明白。   玩飞机的话,装凤凰或G4(需要运行破解文件                                ...

你好,请问模拟器匹配每个4通及以上的遥控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模拟器匹配每个4通及以上的遥控器吗?

只要你的遥控器具有数据线接口,应该就问题不大。只是有的遥控器设置起来会有些麻烦。建议你最好用朋友的模拟器试一试。试前注意在模拟器上保存人家的遥控器数据。

网友:
谢谢,美嘉欣遥控飞机 四通合金充电直升机 F45航模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BUYhC6&id=35016518179
从来没玩过 初次买的这个,还在路上.  这个机机怎么样?可以给点意见吗?        没玩过模拟器可以直接玩吗就升起降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遥控器具有数据线接口,应该就问题不大。只是有的遥控器设置起来会有些麻烦。建议你最好用朋友的 ...

谢谢,美嘉欣遥控飞机 四通合金充电直升机 F45航模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BUYhC6&id=35016518179
从来没玩过 初次买的这个,还在路上.  这个机机怎么样?可以给点意见吗?        没玩过模拟器可以直接玩吗就升起降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美嘉欣遥控飞机 四通合金充电直升机 F45航模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 ...

你这架飞机还是属于玩具类别的。玩玩还可以,但是无论手感还是性能与真正的航模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这样的遥控器好一点的会有自己的专门的模拟器,真正的航模模拟器是肯定的不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架飞机还是属于玩具类别的。玩玩还可以,但是无论手感还是性能与真正的航模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这样 ...

你好,推荐一款适合新兵的,耐玩的机机。便宜一点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推荐一款适合新兵的,耐玩的机机。便宜一点的,谢谢。

怎么说呢,直机没有便宜的,也没有初学者不炸机的。所谓耐玩和便宜,只能是相对的。至于推荐,说先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直机没有便宜的,也没有初学者不炸机的。所谓耐玩和便宜,只能是相对的。至于推荐,说先要看你 ...

你好,500左右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500左右的就可以了,

你这个预算就买个玩具级的先玩着吧,等以后手头富裕了再考虑航模机。玩航模是很消耗银子的,慎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预算就买个玩具级的先玩着吧,等以后手头富裕了再考虑航模机。玩航模是很消耗银子的,慎入!

谢谢.
这个东东还真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这个东东还真不好玩.

锁尾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预算就买个玩具级的先玩着吧,等以后手头富裕了再考虑航模机。玩航模是很消耗银子的,慎入!

锁尾是什么意思?   刚玩几次起落架摔坏了.起飞后一直向后飞,对头时向右偏.

网友A:
一般玩具直机如果尾桨旋转起来盘面呈水平状的,没有什么锁尾之说。因为一般这种飞机都是共轴双桨,两幅大桨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转,自动抵消了各自的反扭。如果尾桨旋转起来盘面呈垂直的状的,它的旋转主要是用来克服大桨旋转对飞机产生的反扭。尾桨转速过高、过低都会出现飞机锁不住尾,产生自旋。这个力度是陀螺仪自动控制的。出现锁不住尾要调整锁尾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玩具直机如果尾桨旋转起来盘面呈水平状的,没有什么锁尾之说。因为一般这种飞机都是共轴双桨,两幅大桨 ...

你好,t6a  是个什么样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