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3增程的问题

楼主(2015-01-18):
不怕笑话,想向各位前辈请教关于433的问题,433怎么用,由哪些设备组成,还有什么配套,连接、使用等,还有看换高频头什么的,网上不好收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用arkbrid的    飞控   顺便买他们的433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用了增程原接收就没用了啊

网友A:
可以用原装接收转发到433发射即可。 这样遥控器上不用直连433,辐射也相对较小。轻便。
433的接收再放到飞机上

网友:
明白了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原装接收转发到433发射即可。 这样遥控器上不用直连433,辐射也相对较小。轻便。
433的接收再放到飞 ...

谢谢大家,433就纯粹的一个遥控器信号放大器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433就纯粹的一个遥控器信号放大器对吗?

不是,是将原来的信号转化为433hz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