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第一次飞Inspire 1,我就中奖了?

楼主(2015-01-18):
话说机器是昨天下午拿到手的,晚上把固件升级到最新的,一早带着机器来到毫无干扰的江边。
根据官方的提示,我把机器的IMU进行了高级校准,然后校准指南针之类的,起飞。

不错,前两块电池非常顺利,5700大概能飞20分钟左右。相机的操控、拍摄都很正常,飞机非常的好飞,也很稳(PS:飞机刹车之后的倾斜状态非常吓人)。

第三块电池,刚起飞离地三米左右,云台突然就斜在那里了,降落,重新启动,云台自检过不了,花了半分多钟,最终斜在那里,跟帕金森一样,颤抖。没办法,我又是断电,又是设置重置,又是重新校准云台,又是重新校准指南针,又是把云台拆下来重装,又是控机一起断电,十几次试验,重启之后的效果还是那样,云台斜在那里。
没办法,拿出第二个遥控器做从机,操控云台的横滚方向,能横滚,但是会卡在某一个位置。

然后,打电话给大疆4007000303客服,说他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让我回家再重新高级校准一遍。

哎,等晚上回家看看的吧,但愿只是飞机的固件问题。

网友:
请做好相机返厂的准备,你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固件重刷实在不行就只能返厂了。

网友:
小白鼠了吧

网友:
根据人品守恒原则,今儿去买张彩票一定能中!

网友:
DJI会处理的,耐心等候吧

网友:
南京燕子矶啊= =  我前几天刚去那边拍了 要说干扰还是有的 那边有一个基站, 还有一个大型的高压电传输站,不过我飞的没什么干扰就是了

网友: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进什么东西了

网友:
有视频可以看一下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属于未知干扰,请发回dji收费保修。

网友:
DJI怎么不把机器整好再卖?!早产儿对客户、对DJI都是没好处的

网友:
米物、土豪玩物

网友:
无法预测的问题,等着吧。

网友:
dji云台用的是电位器校准中点,一般是轴松了,电位器卡扣卡不到轴的口了,就会歪到一边,V+至少会这样子哎。

可以轻轻拉一下然后压一下看,是不是锁轴的机米螺丝送了,轴从电位器里掉出来了

网友A:
APP 右上角—— 通用设置——校准云台——不行就点 重置所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 右上角—— 通用设置——校准云台——不行就点 重置所有参数

重置了,还是没有任何作用。断电之后,看看云台的活动关节,又都是好的,所以,出现问题,要么是电机问题,要么是固件问题,可如果是固件问题的话,前两个起降,我应该不会那么顺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置了,还是没有任何作用。断电之后,看看云台的活动关节,又都是好的,所以,出现问题,要么是电机问题 ...

拆下云台,检查金属接触点有无灰尘或其他杂物,用干净白纸擦拭一下,要正确安装云台,上电重启。一定不要带电插拔云台/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云台,检查金属接触点有无灰尘或其他杂物,用干净白纸擦拭一下,要正确安装云台,上电重启。一定不要 ...

这招用过,没用处,因为云台虽然自检通不过,但是手机这端的屏幕可以看到摄像头的图传画面,画面还是清晰有效的。

网友B:
云台360度无限旋转 还是有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360度无限旋转 还是有限位

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就是水平轴 是不是带滑环能无限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水平轴 是不是带滑环能无限旋转

不是,能转两周左右

网友:
帮顶,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
这个蛋蛋4K好看!!!

网友:
估计得返厂吧

网友C:
说明书上说横滚不是不能控制么???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说横滚不是不能控制么???怎么设置的

第二个遥控器啊

网友:
还好,小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