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重刷引导档bootloader,板砖救活了

楼主(2015-01-18):
APM飞控重刷引导档bootloader,板砖救活了,

原来只有一个电源灯亮

原来只有一个电源灯亮

网友A:
我的APM烧写后还是只亮电源灯,是不是文件有问题,麻烦楼主把引导档bootloader传分给我,再此谢过。28512706@qq.com

网友:
参观一下,已学习,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的 APM 重置后升了 3.2,连 USB 时一直停在读 RC1_MIN 那里,请问要如何解呢?

我试著用 cli 模式去看(3.2 没 cli ,但看 boot 讯息写 APM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的 APM 重置后升了 3.2,连 USB 时一直停在读 RC1_MIN 那里,请问要如何解呢?

我试著用 cli 模 ...

可能是3.3v 的LDO烧了,用万用表量一下,3v3 i2c口供电输出电压,是5V的话就是烧了。。

MEMS用的是3.3,到5V会引起频率漂移,SPI总线无法被AVR读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3.3v 的LDO烧了,用万用表量一下,3v3 i2c口供电输出电压,是5V的话就是烧了。。

MEMS用的是3.3 ...

报告,量了 I2C 接口跟 TPS 都有输出 3.3V
这颗之前有大炸过一次,原本上电没反应,后来看到有重置教学后试了
能刷上 3.2 但变开不起来,想说试试看能不能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烧写后还是只亮电源灯,是不是文件有问题,麻烦楼主把引导档bootloader传分给我,再此谢过。

我的就是刷固件刷的只剩电源等亮了,apm百宝箱里面就有2560  32u2的固件和驱动,你可以网上下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的 APM 重置后升了 3.2,连 USB 时一直停在读 RC1_MIN 那里,请问要如何解呢?

我试著用 cli 模 ...

比较高深,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的 APM 重置后升了 3.2,连 USB 时一直停在读 RC1_MIN 那里,请问要如何解呢?

我试著用 cli 模 ...

不好意思,看错了,RC_1Min是读接收机输入的参数,一般是900-2000,如果没有读出,可能是板上的rom坏了或者里面信息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刷这个芯片,可以尝试看看文档,怎样清空板上的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的 APM 重置后升了 3.2,连 USB 时一直停在读 RC1_MIN 那里,请问要如何解呢?

我试著用 cli 模 ...

遇到同楼主一样的问题,重刷bootloader没有效果,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3.3v 的LDO烧了,用万用表量一下,3v3 i2c口供电输出电压,是5V的话就是烧了。。

MEMS用的是3.3 ...

我的apm能刷固件但是不能连接电脑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貌似2560壞了.輕者重刷引導檔.重者換2560芯片

网友E(2015-05-25):
引用 网友B:
报告,量了 I2C 接口跟 TPS 都有输出 3.3V
这颗之前有大炸过一次,原本上电没反应,后来看到有重置教学后 ...

你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MPU6000接触不良,MPU6000芯片背面有一个焊点,那个焊点很容易脱落导致接触不良,我自己焊APM的时候有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而且焊了两块都是这样,后来把MPU6000重新吹下来,用镊子压紧再吹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apm能刷固件但是不能连接电脑是怎么回事啊?

先确定5V和3.3V电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看看能不能刷上固件,可以刷的话,刷完终端连接下看能连上不,能连上的话看看终端测试结果是哪个传感器有问题,像你说的这个情,我一般认为是MPU6000,这个芯片在它底部背面有一个引脚,如果板子质量不过关,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接触不良甚至脱落的,出现这种情况后,终端测试就会有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MPU6000接触不良,MPU6000芯片背面有一个焊点,那个焊点很容易脱落导致接触不良 ...

感谢回覆,已经放生去了,换 pix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5V和3.3V电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看看能不能刷上固件,可以刷的话,刷完终端连接下看能连上 ...

问题已解决 3.3v模块坏了

网友F(2015-06-24):
我的搞好了,买一个接中usbasp然后按教程。不知为什么会坏BOOT,看来准备刷写BOOT也是一个必要的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搞好了,买一个接中usbasp然后按教程。不知为什么会坏BOOT,看来准备刷写BOOT也是一个必要的部分了

恭喜哦

网友(2015-08-29):
楼主····· 请问usbasp连接飞控那6pin的线序是什么? 我按着那个6pin插头的默认顺序插进去 会亮 但是
“ 进入变成模式错误 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的连线是否正确”
各种尝试后 依然是这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10针改6针图

网友:
电平转换封装换了,应该比较好焊接

网友(2016-03-22):
你好,我的飞控现在上电绿灯常亮,黄灯快闪,红灯常亮。连不上PM,解不了锁。是为什么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