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电直 悬停

楼主(2015-01-18):
请教老师 电直 悬停的 时候 飞机不是水平的 大奖转出来的 平面有点倾斜 是什么原因呢?不是飞机跑偏 是飞机悬停时整个飞机不正

楼主:
谢谢 所有楼上的 朋友 关注

网友A:
悬停倾斜是肯定的,关于这个倾斜的原因曾经在论坛里争论了很久,各种观点谁也说不服谁,如今楼主又挑起这个话题,坐等战争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倾斜是肯定的,关于这个倾斜的原因曾经在论坛里争论了很久,各种观点谁也说不服谁,如今楼主又挑起这个 ...

哈哈  谢谢 关注 我是 菜鸟 飞机以前不是这样的 炸后 修好就是这样了 横轴有点间隙 应该说有点长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谢谢 关注 我是 菜鸟 飞机以前不是这样的 炸后 修好就是这样了 横轴有点间隙 应该说有点长 是不是 ...

看看感度对不对,要是感度不对 倾斜就非常厉害,无副翼 一般自动校准,就算螺距没到0度,也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感度对不对,要是感度不对 倾斜就非常厉害,无副翼 一般自动校准,就算螺距没到0度,也不会像你说的 ...

这和感度没关系,而且无论你怎么调也是斜的,因为根本不是调的事,是结构所致,如果不斜就见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和感度没关系,而且无论你怎么调也是斜的,因为根本不是调的事,是结构所致,如果不斜就见鬼了{:1_61 ...

如果感度反了自然没那么稳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感度反了自然没那么稳定了

没错,但他描述的应该不是这种情况,是稳定悬停时机身倾斜,应该是对尾看右倾,顺时针大桨都是这姿态,如果是逆时针大桨就会左倾。就不说原因了,要被喷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但他描述的应该不是这种情况,是稳定悬停时机身倾斜,应该是对尾看右倾,顺时针大桨都是这姿态,如 ...

你是 真 老师  说的 太对了 高手能说说 这是正常吗?

网友:
正常,论坛有个灰行员就解释过这个问题~

网友:
呈现右倾姿态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0NjM5NzA4==.html

网友:
做个受力分析就能知道答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 真 老师  说的 太对了 高手能说说 这是正常吗?

他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感度对不对,要是感度不对 倾斜就非常厉害,无副翼 一般自动校准,就算螺距没到0度,也不会像你说的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1260&extra= 自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但他描述的应该不是这种情况,是稳定悬停时机身倾斜,应该是对尾看右倾,顺时针大桨都是这姿态,如 ...

嘿嘿嘿嘿。。。。。。。。。。。。。。

网友D:
地效 原理 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