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脑袋进水,炸鸡了!

楼主(2015-01-18):
今天用手机地面站,在使用跟随功能时发现机子不跟人,一阵纳闷中用控切换飞行模式……忘记了油门在最低位…而且由于是手机控制自动起飞,控是放地上的,结果………炸了

回头一检查,原来是手机端gps没开,导致机子没跟随……小问题酿成事故

各位模友用手机地面站时记得做好检查……

楼主:
补上图

手机GPS没开...

手机GPS没开...

网友:
原來是這樣,還真是沒想到這樣的炸機原因,長見識了。感謝分享,順祝機安。

网友:
楼主使用了SJ4000相机?

网友A:
用手机地面站能直接用手机的gps开跟随模式吗?哪个版本的?

网友B:
这个是什么飞控?有手机地面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飞控?有手机地面站?

apm

网友B:
APM的好调吗?最近想开始研究下APM了,貌似很少听说APM因为干扰导致炸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PM的好调吗?最近想开始研究下APM了,貌似很少听说APM因为干扰导致炸鸡的

我弄了一个月才爽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弄了一个月才爽飞的

调试时间真的有点吓人啊,那APM到底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受到干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试时间真的有点吓人啊,那APM到底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受到干扰呢?

是参数太多,干扰是否炸鸡是因为算法里有保护,炸不炸要具体分析,某些飞控炸鸡可能是故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参数太多,干扰是否炸鸡是因为算法里有保护,炸不炸要具体分析,某些飞控炸鸡可能是故意的

炸鸡还有故意的?。。。。。那请问PIXHAWK好调吗?是否适合刚转过来的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鸡还有故意的?。。。。。那请问PIXHAWK好调吗?是否适合刚转过来的人使用?

apm是软件,apm老硬件便宜,pix可以用apm,pix固件更难调。刚转过来,可以飞飞精灵,然后把精灵飞孔换pix

网友:
精灵很久以前就不玩了,一直在玩SUPERX,考虑转玩这个了~麻烦再最后问一个问题,我看很多人都提到在雷家买的apm这些硬件麻烦给个某宝关键词我好研究一下,多谢兄台了~

网友:
LZ的炸法跟我前两天犯二炸鸡简直异曲同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地面站能直接用手机的gps开跟随模式吗?哪个版本的?

跟随模式 是用手机的GPS信息 去告诉APM往哪飞 这个手机GPS跟APM自己的GPS没啥关系

跟随模式是每隔一定时间向APM发一个指令 指令就是“飞到这个位置:(GPS经纬度)” 这个指令里的经纬度由手机的GPS测出 当然 APM自己必须也有GPS APM的GPS用来计算当前位置与目标位置的误差 然后像目标位置飞行 两边 任何一个没GPS的话 都不能使用跟随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随模式 是用手机的GPS信息 去告诉APM往哪飞 这个手机GPS跟APM自己的GPS没啥关系

跟随模式是每隔一定 ...

嗯 我知道可以这样做   只是不知道手机地面站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