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DFC 主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18):
从模友处入了一架二手亚拓150DFC,刚拿来的是好的,但现在大桨不转,主电机在对频是是响的,把主电机插到尾电机插口主电机也是转的,就是恢复原状后主电机不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模友吗?求赐教

网友A:
主板坏了,我有块主板也这样了,换主板很贵的 半台飞机了

楼主:
郁闷死了~!买来还没飞呢·!唉。。。。。

网友B:
买一台新的飞机吧,坏的那台飞机拆了当配件,天生都要买配件的。主接受板应该可以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台新的飞机吧,坏的那台飞机拆了当配件,天生都要买配件的。主接受板应该可以返厂维修。

不想折腾着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我有块主板也这样了,换主板很贵的 半台飞机了

不知道是不是控的设置错了,刚买的14sg,不太会用

网友(2015-02-22):
主板坏了。。。我的也坏了。从模友的反应,这个机最大的坑就是主板,一个主板半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