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DFC主电机不转

楼主(2015-01-18):
从模友处收了一架亚拓150DFC,刚拿回来时是好的,昨天开始主电机不转了,对频时电机是响的,把主电机插到尾电机插座上主电机也是转的,就是恢复原状后主电机不转,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模友吗?求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接触不良 电调坏了 这鸡认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 电调坏了 这鸡认主人

哦·!但其舵机这些都是动的啊·!

网友A:
主电调与舵机无关 你主电机插尾电调验证过了 主电机会转的

楼主:
但电机在对频时也是响的啊·!

网友B:
电机是响说明起码2相是好的,首先检查电机到电调的导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响说明起码2相是好的,首先检查电机到电调的导线吧

主电机插到尾电机插口时推油门主电机是转的啊·!

楼主:
不行就出掉,送个mini cp

网友C:
手動轉電机,是否正常?可轉否?阻力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動轉電机,是否正常?可轉否?阻力沒有?

正常,主电机插头插到尾电机插座上点击运转正常,是不是空的设置不对·!刚买的14sg还不太会用

网友D:
亚拓150的电调用的是C8051 MCU。典型的唱歌电调。还能唱歌说明电调几本没问题。关键是要看看主控的速度信号有没有到C8051的输入端,几本上是直连的,中间就一个1.2K的电阻。不过150的接收机是三层接构,你能完整的拆下来有装回去就说明水平很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150的电调用的是C8051 MCU。典型的唱歌电调。还能唱歌说明电调几本没问题。关键是要看看主控的速度信号 ...

学习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