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选个遥控器,FS9,D10还有驰远的X-6S

楼主(2015-01-18):
想买驰远的hcp80v2,如果x-6s还不错我就买套装了,我知道x-6s不能和fs9和还有d10比较,不过听说原装控不用折腾,以后还想上100s,还有就是如果单独比较FS9和D10那个好点,通用性,失控概率,遥控距离,稳定性那个好点?

网友:
D10做工手感和功能都比FS9好。

网友A:
看钱了,新手不要贵的,天地飞6通,货其他6通够了,200多玩2-3年再说,还想玩再买吧,到时你会发现一个遥控器远远不够。到不了那时,退出也不心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钱了,新手不要贵的,天地飞6通,货其他6通够了,200多玩2-3年再说,还想玩再买吧,到时你会发现一个遥控 ...

高见,很受用,请问对于新手,遥控距离大概多少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见,很受用,请问对于新手,遥控距离大概多少合适?

飞固定翼的200米都已经看不清姿态了,一般的控都超过这个距离,这个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固定翼的200米都已经看不清姿态了,一般的控都超过这个距离,这个不用担心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见,很受用,请问对于新手,遥控距离大概多少合适?

现在都2.G的大都在200米以上,不用在意这个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