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的蛋蛋相机里面掉出来一个贴片电感

楼主(2015-01-18):
dji的p2v是双十一打折买的,今天降落的时候炸机,蛋蛋相机可能碰到地面了,然后里面摇一摇有异向,抖出来一个贴片电感......
电感值2.2UH,标注1424A,表面好像没有明显焊点

想要自己焊回去但实在不知道是哪里掉出来的....(感觉返厂会被厂家宰一顿)所以求知情高手告知

网友:
想求知情高手告知至少你得上个蛋蛋内部电路图吧

网友:
不会拆蛋蛋

网友:
拆开加锡风枪一吹就好了

网友:
感觉电路板上的铜箔扯了下来

网友:
    要不就是铜箔被撕掉了,要不就是电感引脚断了,楼主怕是难搞了

网友:
貌似是电感的脚断了,dji一般是涂胶的,怎么这个电感上没胶。。。

这个应该没事的,拆开补一个就OK了。。

楼主:
自己探清楚了,九成是L1(从底部拆第三块板)

网友A:
我回去给你看看我有一个拆开的蛋蛋

网友:
看着焊盘似乎已经脱落了,只能重找个焊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回去给你看看我有一个拆开的蛋蛋

属于电源接口板的器件,照片上能看到位置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503&extra=
这里所有电路有高清图

很感谢你,但我还是把相机送修了........炸机的时候可能电源线脱开,然后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但我还是把相机送修了........炸机的时候可能电源线脱开,然后烧了

那大疆休这玩意非常贵!没有千八百的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大疆休这玩意非常贵!没有千八百的下不来…

不是我付钱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付钱就是了....

315快到了你就一口咬定是品质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应该是,共轭滤波电感

网友(2015-02-24):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付钱就是了....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是大疆给免费修了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元件。拆开看看,那里少了零件应该就知道那里掉下来的。请问楼主现在修成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回去给你看看我有一个拆开的蛋蛋

你的那个dji的蛋蛋卖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个dji的蛋蛋卖不。

你要?出价合适就成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出价合适就成交

   功能是 不是正常啊,你看多少钱合适。我的qq847002396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C:
功能是 不是正常啊,你看多少钱合适。我的qq847002396

你好你的那个相机出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