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shou 油鸡新手有问题请教,请各位进来看一看

楼主(2015-01-18):
上图了,我DLE20CC 的CDI这种接法,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感应接口用Y线接到转速显示器。空出来的标有RPM的线接电显。这样可以么,不会对CDI寿命有影响吧。顺便问下用格式的镍氢单独给CDI供电,截止放电电压多少比较合适?准备上SABCH70级轻木机,这个电池是否重了。感谢

网友:
从没这种接过,至于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身边没有人玩油机,一定玩不了这个。

网友:
你的接法不对,除高压线外还有三条线,一个是电源,只有两根线,分别是红、黑,接入4.8~8伏,另一个是母头,接点火感应的霍尔元件,这个是个屏蔽线,另外一个普通的公头标有RPM的线才是接转数表的,一般不用接,也没有接电显的接口啊。
如果不确定,可以把火花塞拿下来,放到高压帽内,注意,一定不能让高压帽空载,然后按照正确的接线接好,最后接上电源,这时可以看到接通电源的时候有一个火花,然后再转动输出轴,每转动到磁铁的位置会看到火花塞上会有一个蓝色的火花产生,如果你看到这个了,那你接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