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电机配6寸桨的话能不能上300--330尺寸的鸡架

楼主(2015-01-18):
如题,上300或者330鸡架的话,2204电机大小够不够用,鸡架准备装个山狗和图传

网友:
不太确定,反正2204配六寸桨飞250动力十分足呀,不知道换个大一点的机架和桨会怎么样,帮顶

网友A:
我330机架不含摄像图传2200电池2208+7寸桨起飞重量605g,店家推荐8寸桨。2204应该能飞,很多250级别都600g+的起飞重量。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的280配2204+6045最大总重620克,动力还是很暴力!

网友:
可以,用2204较低KV的,8040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330机架不含摄像图传2200电池2208+7寸桨起飞重量605g,店家推荐8寸桨。2204应该能飞,很多250级别都600g+ ...

你好啊!我也是用的2208电机、但是我是飞250机器、不知道你的2208用七寸桨、带多大电池?能飞多久?电机KV是多少?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啊!我也是用的2208电机、但是我是飞250机器、不知道你的2208用七寸桨、带多大电池?能飞多久?电机K ...

我2200电池能飞7-8分,1400KV的。你250用2208什么感觉?250最大用6寸桨吧?

网友:
2208--1400电机应该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2200电池能飞7-8分,1400KV的。你250用2208什么感觉?250最大用6寸桨吧?

马力太足了,我还是用的5030的桨,我的电机kv是2600,动力跟充足